ACS800变频器调试,远程启动,本地速度给定.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08-07-24):
1.ACS800变频器调试,远程启动,本地速度给定.参数要怎么设置?

2.调试ACS800变频器,用工厂宏,基本上需要修改和设置,那些参数?

网友A:
最基本的是要对99组参数进行设置,其余的设置需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99  10  11组参数

网友C:
参数设置一切以设计的功能应用为准。主要可能要调试的参数组有99(电机参数),10(输入指令),11(给定选择),14(继电器输出),15组(模拟输出),22组(加减速时间)

网友D:
1,远程和就地控制。面板上有切换键。

2,设置前面两位说的几个参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