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计数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现在用CP1L的PLC,要完成脉冲读数,需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可是在CX-programmer中没找到PLC设定,无法选择高速计数器,我用的是CX-programmer7.1,从网上下的,希望用过的人指点一下。还有就是我要做的是脉冲计数,不需要和设定的值比较,只是统计脉冲的各数就可以了,应该用什么命令呀?

网友A:
应该有特殊寄存器,存计数值,查查手册

网友B:
CPU单元操作手册中有关于高数计数器的介绍。

高数0是A270、A271

高数1是A272、A273

高数2是A316、A317

高数3是A318、A319

楼主:
请问plc如何和上位机组态软件(vc++)实现通信,上下位机传输数据。命令字怎样写,通信协议是怎样写的,我以前只写过梯形图程序,没和上位机实现通信过,请说的详细一些。我用的是cp1l-l20dr-a型号的,和计算机通信是usb接口的。串行通信是否要加RS232通信模块。plc的继电器和通道有什么是系统用的(例如A270脉冲0计数用)那些是用户可以用的,都可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有这样的表吧,请发一份给我。我的资料不全,请发一些基本资料给我,先谢过了。

网友B:
网站的资料库中的关于OMRON PLC的资料,你去搜索一下。

楼主:
资料我可以找,但是通信的问题应试如何去做,不加通讯模块,直接用usb口来通讯可以吗?t图应该如果写,说说指令也好

网友C:
以前都是用232,如果谁编出usb的通讯,请发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