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压泵的工作原理,液压传动系统的构成及维修保养

楼主(2008-07-24):
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了液压传动的设备,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匮乏,急需充电,请问:有谁知道液压泵的工作原理,液压传动系统的构成,维修及其保养的注意事项,简单故障的排除方法

邮箱:mrcdl@163.com

网友A:
买两本这方面的书看看就知道了。一般液压泵没有多大问题。更多的问题出现在液压控制元件上,还有整个液压系统的清洁问题,对液压系统的压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会导致液压控制元件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