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开关难倒了我

楼主(2008-07-24):
今天想把楼道的路灯开关换为触摸延时开关,可换上后灯却不亮,短接触摸开关接线柱灯会亮,没办法只好装回原开关。把触摸开关带回另接一同样的灯来试,延时亮灭正常。不知哪出问题了?

网友A:
楼道的路灯是白炽灯泡还是节能灯管呀,  我想如果是节能灯管的话,可能会这样.

网友B:
对节能灯泡不行,但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知道的能说说吗?

网友C:
两种灯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不一样哈.

网友D:
        触摸延时开关由于它电路本身是与灯串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灯不亮时,它本身也是耗电的,电源经过灯提供,换句话讲,灯不是没工作,只是工作的电流远小于点亮时的电流而已,所以负载只能是白炽灯这种纯电阻式的,如果是节能灯的话,将有可能因为负载内阻过高导致开关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但这也不一定,有些触摸延时开关也可以控制节能灯,可能是内部电路有作修改。

网友E:
各位,楼主已说是“同样的灯”了。

网友F:
没遇见过!不好说!关注下!不过还是`测下电压!

网友G:
有些触摸延时开关也可以控制节能灯

网友H:
一般节能灯用触摸延时开关有三个接线柱,上面两个是线进线出,下面还有一个N线接线柱。一定都要接上才行。

白炽灯泡用的触摸延时开关只有两个接线柱,一进一出。楼主很可能是接线进和出顺序错了,或者上面的三个接线柱只接了两线。

网友I:
测下电压/////////////////

楼主:
忘了说明,所接的灯是25W的白炽灯。

网友J:
从来没有装过触摸开关。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区别。

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从来没有装过触摸开关。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区别。

谢了!

网友L:
小小一个开关还有这么多的知识,确实要学习啊.

网友M:
学习学习 路过

触摸延时开关由于它电路本身是与灯串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灯不亮时,它本身也是耗电的,电源经过灯提供,换句话讲,灯不是没工作,只是工作的电流远小于点亮时的电流而已,所以负载只能是白炽灯这种纯电阻式的,如果是节能灯的话,将有可能因为负载内阻过高导致开关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但这也不一定,有些触摸延时开关也可以控制节能灯,可能是内部电路有作修改。

网友N:
同样的灯,那么说明是灯有问题

网友O:
白炽灯是纯电阻的负载,而且是和开关失串联的 ,节能灯不是纯电阻负载,且它本身有两个”灯丝’和开关无法串联!

网友P:
声光控开关可以控制节能等吗?

网友Q:
所以负载只能是白炽灯这种纯电阻式的,如果是节能灯的话,将有可能因为负载内阻过高导致开关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R:
会不会是白天有光的原因,触摸开关是受光控的

网友S:
了解了解,学习学习. 我遇过但不知为什么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楼道的路灯是白炽灯泡还是节能灯管呀,  我想如果是节能灯管的话,可能会这样.

网友U:
声光控开关可以控制节能等

网友V:
第一次听说,新鲜事.可能开关的执行元件与节能等内的电子元件有冲突吧.

网友W:
将节能灯电路稍做改进就可以用电子开关控制了.只要能提供开关工作电源就行.

网友X:
引用 网友A:
楼道的路灯是白炽灯泡还是节能灯管呀, 我想如果是节能灯管的话,可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