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怪事

楼主(2008-07-24):
今天有一工人向我反映,一台电焊机(两相380V)插上电源后,电焊机侧电源还没合上,刚把地线放到焊件上,发现打火严重,另有目击者证实这情况,问我怎么回事,我一时不明白原因,知道的说说看。

网友A:
先查一下电源开关的通断是否相应正常。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焊机接地线接成了相线,外壳与二次绕组短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这种情况

网友C: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D:
朋友一定是漏电了,请查一下绝缘电阻,线和电焊机

网友E:
先检查一下电源开关,如果电源开关是好的话,那一般是漏电了。

网友F: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焊机接地线接成了相线,外壳与二次绕组短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这种情况 ”

1、电焊机二次绕组有一点接地、铁芯接地、外壳接地,所以外壳与二次绕组短接是正常的;

2、“电焊机接地线接成了相线”,说明电焊机有严重漏电!

3、“电焊机侧电源还没合上”,是不是电源线接错了!

网友G:
引用: ; ; ; ; ; 1、电焊机二次绕组有一点接地、铁芯接地、外壳接地,所以外壳与二次绕组短接是正常的;

 ; 电焊机的外壳连接的地线与一二次线路均不搭接,主要用于漏电安全保护!!!!

网友H:
那一般是漏电了。;;;;;;;;

网友I(2010-04-07):
电焊机在操作时要特别的小心,最好还是找熟练工

网友J(2010-12-12):
检查电源开关再查是不是与焊地底线电源零线混到一起了那样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