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KFD与DeviceNet配置问题

楼主(2008-07-24):
请问 SLC500 5/05通过DeviceNet控制IO口,在配置DeviceNet网络时,是否必需1770KFD?如果需要,那么在用RSNetworx配置完成下载到IO设备后,1770KFD是否可以去掉而只通过PLC控制IO?

就是说1770KFD是否和RSNetworx一样只需要使用一次?

网友A:
不是必需用1771KFD,这是一个232的卡,也可用1784-PCD。网络规划好了,download后,就不用了!

网友B:
支持楼上!1771KFD仅是在一个与DeviceNet通讯的一个端口。

楼主:
SLC500 5/05配置DeviceNet的时候不通过1770KFD,直接通过Ethernet行不行?

网友A:
不行!CONTROLLOGIX可以,但SLC不行,因为不支持串网

技术之路,求学之路

网友:
CONTROLLOGIX是可以的  我刚做过一个,SLC是否可以不确定,没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