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温度模块04-PT受干扰的解决

楼主(2008-07-24):
因为柜内有45KW变频器,所以测量的温度总有3度以上的跳动,问了台达的技术支持,也没解决,现在经过现场的不断试验总算有了头绪.在此发出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能少走弯路.所有的接地都接好后,屏蔽线单端接地或双端接地都可,调整载波频率使跳动达到最少,然后将一个0.47微法的电容连到I-和地之间,温度的跳动几乎能控制在0.3以内.本以为台达的模块内部应该有电容,可能是加的容量不合适,所以开始根本没想到这里,也希望台达的技术人员看到本贴后能反馈一下,使产品的质量更趋完美,现在想来,西门子的模块可能内部的电容选的很合理.所以同样的电路用西门子的PLC跟本不用接地和加别的东西,温度根本没有跳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反馈的宝贵意见,我们会将您的建议及时反馈给相应的开发工程师了解。谢谢!!

网友B:
呵呵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变频器不运行;温度模块检测的温度很准,不跳动;但B变频器一运行就不行了;温度再正负几十度范围内波动;屏蔽线接地根本就无法解决;调变频器载波频率也不行;后来我在L+和L-端并联了一个220微法的电容;但温度平稳很多了,但还是有正负2到3度的跳动

网友D(2013-08-19):
看来解决这个类似问题的常规方法都是相似的

调整载波;

屏蔽线然后单端接地;

并联104左右的独石电容

网友E:
并联104电容,对任何干扰,都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2013-09-24):
记下,下次遇到同样问题时有借鉴

网友F:
我碰到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西门子的一开变频就数据乱跳,台达的很稳定,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