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门子TP7显示故障代码0204,不知是哪的问题了,谢谢

楼主(2008-07-24):
我的西门子TP7显示通信故障,故障代码0204,不知是哪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A:
你检查下通讯的口,看看电缆有没有松动!你的和S7-200通讯的吗!加我QQ:1004248474,尽量帮你解决

楼主:
还没和其他任何设备相连   就单独给TP7加24V,报0204,点屏的上半部分有一次反映,显示温度和湿度,然后点任何部位都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