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矢量控制时,变频器和电机间可不可以加热继电器保护?

楼主(2008-07-24):
用矢量控制时,变频器和电机间可不可以加热继电器保护?

如果加了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加热继电器保护相当与电机线圈阻值变大,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可以用热继电器保护,建议用双金属片型,不要用电子的,因为变频有谐波,与电子元件能产生谐震。

我们有过教训,电子型热继电器通电不到2分钟,就冒烟完蛋了。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电机建议不要加任何自动开关,热保护继电器等装置.几乎所有变频器说明书都提及此事.

变频器有更优越于热继电器的保护功能,而且热保护继电器会在运行中突然意外断开,给变频器造成灾难性的损害

http://www.opdrives.com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啊,热继电器不是非加不可的,非加不可时可以在电路上处理一下。

网友D:
使用VF控制时,可以加热继电器,不会有什么影响。

使用矢量控制时,最好不要加,因为此方式下输出电流经常会超过额定电流,尤其是在起动时很更大,热继电器很容易跳

网友:
变频器都可以保护电机了,为什么还要加热继

楼主:
有时变频器选择的功率比电机大,因此会考虑再加个热继电器.

网友E:
同意3-6楼意见.可参考变频器说明手册内关于接线部分的内容.

网友F:
变频器与电机电机建议不要加任何自动开关,热保护继电器等装置.几乎所有变频器说明书都提及此事.

变频器有更优越于热继电器的保护功能,而且热保护继电器会在运行中突然意外断开,给变频器造成灾难性的损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起动可以用延时起动电机的方式,没有什么障碍;

2、停车时,先电机停车,延时关断接触器、变频器;

3、缺点是变频器频繁起停,直流部由于电容存在电压而易形成过电压,所以电机就不能频繁起停;

--------------------------------------------------------------------------------

楼上的,先停电机再停变频器是你忽悠的吧!

网友H:
不建议加热保护,因为变频器本身就具有此功能,要防止变频器本身异常而需要保护的话,建议在变频器输入端加。

网友H:
变频器如比电机匹配功率大,可以通过设置其相应限流参数来保护电机。但变频器的功率不得大于电机功率的2倍。

网友I(2011-11-11):
可以加,但没有必要,变频器做的保护比热继电保护好多了,如果非要加的话,建议用机械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