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很傻的问题:关于高频干扰采集问题

楼主(2008-07-24):
请问我如果设置一个很低的采样频率,如10Hz,,是不是就能做到不让高频信号进入呢?

网友A:
呵呵,当然了。采样频率一定要远高于被采信号频率,最起码要是4~5倍,这样采集的数据才有用。

楼主:
对:山筠 关于
呵呵,当然了。采样频率一定要远高于被采信号频率,最起码要是4~5倍,这样采集的数据才有用。
内容的回复:
我的物理原型是这样:温度信号中混有高频干扰信号,那按照你的意思,我只要设置一个低的采样频率,保证温度直流信号进入,那么高频干扰信号就不会影响温度信号了,测量到的温度值也是准确的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