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大电容进行放电

楼主(2008-07-24):
在没有放电电阻的情况下,如何对大电容放电?用万用表可以么?如可以应如何操做??

网友A:
用白帜灯放电。这样最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白帜灯放电。这样最安全。

也可以用电阻放电

网友C:
我见过一个体积很大的电阻,上面写着1KW。5欧姆。是不是放电电阻。

网友D:
放冰箱冷冻室里就行,或者其它任何一个能产生水蒸气的地方

网友E:
几种给高压大电容放电方法的简单分析
大电容放电,用表笔直接短接放电,声音很响,我第一次给300v滤波电容放电的时候,吓了我一大跳,真的是很响,把我新买的的万用表表笔都崩黑了,
第二次专门焊了带两个表笔的专用放电的灯头,接上100w灯泡,给300v滤波电容放电的时候,后碰到电容另一极的表笔还会有很小的声音,同时这后接触电容的表笔接触电极瞬间有一阵小火花,而当接上40w灯泡给300v滤波电容放电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声音了。什么原因呢,简单想了一下,应该是瞬间空气击穿电流越大越响的缘';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电烙铁的内电阻就可以很好的放电, ,放电的电阻越小,声音就月大,但电阻也不能太大,那样很费时间,像用电烙铁放电就很

网友F:
不错顶一下,个人认为用电阻放电比较理想

网友G:
没有电阻可以用电热丝放电,放的比较快些.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看了原理是这样的,不过还是很害怕,电容这玩艺不好搞

网友I:
我们是弄一个瓷盘电阻100欧的放电

网友:
上次用个铅丝给个小电容放电,一声啪啪,把我吓的要死,因为之前刚被大电容电了一下。电容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