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为何会倒转

楼主(2008-07-24):
单相电表有负荷时运转正常,但无负载时铝盘为何慢慢倒转?

网友A:
线接错,调换过来接看看

网友B:
表有问题,效电表,

网友C:
潜动吧?

单相电度表当电流回路断开,电压回路加上80%~110%额定电压时,铝盘正反向转动不超过一周。实际中由于内部防潜动装置不一定在最佳位置,铝盘微微转动或时转时停是正常的,但规定应在10分钟左右停止,且不超过一周是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