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跳闸原因

楼主(2008-07-24):
一台装有微机监控电动机保护器的电动机,交流接触器总是无故跳开,微机监控电动机保护器不显示任何故障,请问各路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您的微机监控器有毛病,或者换一个试一下,或者把保护器端接一下观察此现象是否还出现。

网友B:
"微机监控",微机参与电机逻辑控制吗?  微机是否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

参与,检查各输入,输入要考虑滤波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输出试试,继续监控原先的输出。

不参与,交流接触器回路的硬接线,电源电压都应该检查。

网友C(2009-12-11):
恩 应该是保护器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的。1、首先要检查在机械主面电源线路是不是接触不良导致。2、然后再检查保护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的常闭点输入是否导通。3、控制电机三相的交流接触器工作电源点是否有电压。就能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本人QQ:646428746

网友D:
一般是交流接触器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E:
原因很多,不好说哪的问题,控制部分,过流保护,还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不好引起过流,这都不好说~!

网友F:
在接触器前面加一个电抗器试试看

网友G(2012-06-02):
引用 网友H:
微机是否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参与,检查各输入,输入要考虑滤波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输出试试,继续监控原先的输出。不参与,交流接触器回路的硬接线,电源电压都应该检查。

同意楼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原因很多,不好说哪的问题,控制部分,过流保护,还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不好引起过流,这都不好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原因很多,不好说哪的问题,控制部分,过流保护,还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不好引起过流,这都不好说~!

网友K(2012-12-17):
有可能是外界干扰的问题。保护器用的电缆屏蔽线接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