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版主等高手,5um精度三轴运动平台,使用Galil能不能做到。

楼主(2008-07-24):
运动行程100mm以内,运动速度50mm/min,要求过程控制精度到5um,不知用Galil能不能做到。

运动平台买的成品,厂家给的参数是优于3um。

网友A:
运动控制分辨率是多少?50mm/min,每秒不到一毫米。如果传动、机构都没有问题,用步进电机可以保证能做到。用伺服,那么不确定因素就比较多了,不敢保证,尤其是运动中。

另外,厂家参数是优于3um是什么意思?是单轴误差还是三轴综合误差?这个区别很大的。

楼主:
厂家提供的,三轴综合误差,但是我有点怀疑这个值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控制是轻载,几乎无载荷的。
用步进试过了,圆弧插补不圆。用步进能够做闭环么?
想改成伺服做闭环。

网友A:
三轴误差优于3微米,这挺难的,您能让厂家提供测试数据吗?

步进做闭还,不会比伺服好。

楼主:
厂家提供了一个检验报告,每轴的重复定位精度是0.9um,但是我怀疑他的结果。

我把丝杠换成超小导程的,1mm的,这样,电机也有50r/min了,再设置1V电压对应10转,这样最大电压是5V,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效果。

网友B:
应该会有一些效果的。编码器的分辨率还是很重要的。象你这种的平台,动态误差一般在分辨率的几十倍左右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C:
哪个厂商的产品?指标竟然标这么高。能发出来让我们了解下么?您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使用这个平台?u级精度,温度变化就对精度产生影响,丝杠导程变小主要提高的是分辨率吧,对于精度还要看你使用的丝杠的精度指标了

网友C:
对这种精度的平台,控制方面应该说都没有问题,机械是关键

楼主:
恩,多谢各位指点
我用galil的卡,台达的伺服,动态精度做到过最大8个脉冲。所以,这个项目我才敢和人家谈。不然谈都不用谈就吓死了。

网友A:
重复定位精度与精度是两个概念啊!您显然是被人故意或者无意的骗了。让它走10mm、20mm处,它每次都走到11mm、19mm处,重复精度很好,你能说他就有精度吗?用它画圆能画正了吗?机构的问题不解决,从控制上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机构的厂家不能保证精度,只能保证重复精度,至少要给出误差补偿表吧!而且,如果说的数据是以“每轴”来定义的,那么,各轴之间不垂直造成的问题,机构组装造成的形变误差,谁负责?

楼主:
谢谢刘版主的指点。
如果是运动平台的问题,能否用光栅尺来补偿呢?

网友A:
光栅尺不一定能补偿。

理论上,光栅尺可以补偿“每轴”的精度,通过简单的算法,也可以补偿各轴不垂直造成的误差,但是很难补偿各轴的偏摆以及跳动的误差(不知道这两个数据,您的厂家是否提供),以及三轴的几何形变带来的误差。

5um的精度,本身并不容易啊。

网友A:
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丝杠的温升。在运动一段时间后,丝杠的温度会上升,可能会比环境温度高十几度到几十度,一般来说,如果是100mm的丝杠,温度上升一度,总长就可以变化1um多(具体数值,不同材质会有差异,大概差不了太多)。这种误差不会导致圆变形,但对于5um的精度要求,已经很重要了。您还是用光栅尺做全闭环吧。

楼主:
恩,多谢刘工指点。
我想,还是要做双反馈。

网友D:
这个跟几个反馈的关系不大,主要是机械的精度首先要达得到你的要求,另外,你的这个要求用步进电机比较合适,你可以问问给你提供平台的厂家,他们的数据是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检测设备测出来的?你对平面度、直线度有要求么?

网友E:
运动行程100mm以内,运动速度50mm/min,要求过程控制精度到5um,不知用Galil能不能做到。

兄弟你提的要求不知道是没表达清楚还是事实如此,过程控制精度到5um?呵呵,控制精度的话这是个说高不高的要求。

你说的简单,大家就说的简单,你买的台子要是能做到运动行程100mm以内,运动速度50mm/min,要求过程控制精度到5um。那么你

用绝大多数的控制器都能做到。当然Galil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