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力控制

楼主(2008-07-24):
用PID做个恒涨力控制

网友A:
可以选用伺服电机,plc(加ad模块),拉力传感器,触摸屏

还可以用变频电机(选一款可编程的变频器,如丹佛斯),拉力传感器

还可以使用其它方法,关键是你的使用场合和要求、

网友B(2008-11-11):
写的太含糊了,用场合,什么要求

网友C:
建议你用台达BW系列变频器,它内部直接就有张力的PID控制!

网友D:
楼上的请不要打广告

网友D:
不过台达的BW的变频器还是不错的,我用过。

网友E:
可以选用伺服电机,plc(加ad模块),拉力传感器,触摸屏

网友F: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B系列变频器加张力传感器。我已经用了很多套了,很好用。主要是简单好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