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8-07-24):
用压力变送器接在水泵出水口<输出4-20MA>控制变频器达到水管内水压恒定,过程能否完成?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的,一般的变频都有模拟输入的

网友B:
呵呵
肯定能啊
用变频器本身PID
或
用PID表

网友C:
用变频器本身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