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MT506MV与台达DVP通信

楼主(2008-07-24):
求助各位老师:

威纶MT506MV与台达DVP485通信

如何接线,系统参数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A:
记得屏的手册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B:
系统参数可以照手册上设置,485接线就可参照屏的串口针脚定义和PLC的串口针脚定义接。

网友C:
台达是 232通讯,235对458

网友D:
使用RS232通讯. MT506M端D形九针公头,DVP端MINI 8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