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数在HITECH触摸屏中如何显示

楼主(2008-07-24):
各位好!我现在用HITECH 触摸屏做一项目,PLC 中的数据为实数,想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我选择的为数据显示,数据格式选择32位浮点数,结果显示的与实际根本不符,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请帮忙!!!!!!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看一下plc中的数据格式。有“实数”这个格式吗

网友B:
如果是实数的话,那人机上的格式用“无符号二进制”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