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请求解答!

楼主(2008-07-24):
        有一家公司有两个车间,一个为a,另一个为b,两车间相距100米,共用一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一天,a车间一台电加热设备因绝缘异常发生对地短路,由于保护电路动作不及时,10平方的电源线烧毁、粘连。当班人员发现后拉闸停电。与此同时,b车间报告说一台空调地线(4平方)冒烟烧毁。经查实b车间用电设备采用的保护方式是保护接零(三相五线制),a车间用电设备采用的保护方式是保护接地(三相四线制),请高手指点它们之间的联系?

网友A:
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好,a车间一台电加热设备漏电到a车间地到b车间地到b车间零到变压器。

网友B:
1、共用一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所有用电设备应该采用保护接零;

2、a车间用电设备采用的保护方式是保护接地,是错误的,由于漏电使大地带火;

3、b车间报告说一台空调接零保护线(4平方)冒烟烧毁。经查实b车间用电设备采用的保护方式是保护接零;

4、这就是保护接零、保护接地混用造成的结果;

5、其实你的故事讲的有点过,不会“冒烟烧毁”吧?!

网友C:
yitonglxd Xyitonglxd
积分:230
帖子:19注册时间:2005-7-5 20:22:00 1楼 回复时间:2008-7-24 22:20:58 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好,a车间一台电加热设备漏电到a车间地到b车间地到b车间零到变压器。

网友D: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能混用,这是基础

但很多地方都很难做到

网友E:
零点漂移。。。。。。。

网友F: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可混用,否则后果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