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参数如何初始化

楼主(2008-07-24):
哪位大侠知道ABB400参数如何初始化,先谢谢了!

网友A:
ABB400参数如何初始化,其实很简单的.1,按MENU键. 2,按上下键进入99号菜单. 3,按ENTER键然后用上下键到9902号, 4, 按ENTER键并记句这个号码. 5, 用上下键任意选择一个号码后再按一次ENTER确认即可. ABB ACS400的参数9902是我们选择用于ABB用于设定客户应用时的方便指令,在9902中我们只要更已了他的一个号码,他的标准应用宏也跟着改变,在跟着改变的同时原来所设定的参数也就跟着初始化了.ABB 的所有变频器都有这样的方便指令.这个参数改变其控制接线也跟着改变.其方便应用宏有:  1,ABB标准宏.  2, 3-线控制宏.  4, 交变宏 DI1 左转   DI2 右转 5, 电动电位器 (点动速度调节) 6, 手动/自动控制宏, 7,PID控制宏. 8, 转矩控制宏. 9, 用户自设定控制宏等.

楼主:
谢谢了,试过好像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