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58 报警OPF

楼主(2008-07-24):
本人现有一台施耐德ATV58/7。5KW变频器,从用户处拿回上电出现如下现象:
1。不接电机,上电后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将设定频率改为50赫兹,按面板运行键运行后, 输出频率由0上升,无输出电压,上升过程中跳“OPF”报警。此时将变频器输出缺相保护“outphaseloss”设置为“no”,即取消输出缺相保护,再次运行,此时变频器输出频率由0升到50赫兹,不报警,但无输出,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其输出UV ,WV为480V,WU为0V ,输出电流互感器是好的,测量过,IGBT为智能的,只能初步测量UVWPBN之间的电阻,没什么异常。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啊,我该怎么解决,QQ:563432092.TEL:13077211171

网友A(2009-08-03):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盼回复

网友B:
检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