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补偿电容的电抗器为什么温度高、噪音大?

楼主(2008-07-25):
我这里有一台集中自动补偿装置380伏上面配有电感器防止投入时高电压对电容器的冲击,但是在运行时电感器的工作温度高达90度左右还有很大的噪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电源回路谐波大还是电感器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用可控硅模块的自动补偿装置??

网友B:
楼主的设备估计是电抗器容量选小了吧

网友B:
回复二楼,电容器串联电抗器是国家标准,可以有效降低电容器投入时的涌流,还可以用来治理谐波。

楼主:
是可控硅触发补偿的,是厂家配套来得不会是容量的问题吧.会不会是供电质量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