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耳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7-25):
由于加热设备的接线耳经常被烧坏,电流三十安左右.离加热瓦较近,有一百多度的高温

请问谁有较好的解决办法,和接线耳,接线端子的国标和选型手册,欢迎各位师傅或厂家提供资料谢谢

网友A:
没有人说我说一下。我们这儿的电加热热油炉,81KW功率。工作温度210~230度,接线处温度没去测。我想差不多也会有150度吧!我们用了两年了没修过。当初线是我接的。我有几点建议给你。

1、电源线要放大(30A用16平方的线)。

2、用大一号的铜皮线耳,不要用铜套的线耳(利于散热)。

3、不能用多芯电缆,要用单芯线或多股单支的线。

4、线耳用油压钳加工,要用小一号的钢模。线芯不够要加铜线进去。

5、如果是电热丝加热,电热丝在接线处尽量拉长拉直,直线起码有10CM,这样接线处就不会贮热,也就不会烧接线端。

5、再有你们设备的加热设备功率能换大点,就最好换大,线也一起换大。大马拉小车,不会坏线的,因为它容易达到保温而使接线端有很多时间休息。而小马拉大车刚好相反一天到晚地通着电,接线处没时间休息当然是容易坏啦!其实两种接法总消耗功率是一样的,因为总热量输出一样,而电加热和温度正比。所以不存在浪费。

楼主:
楼上说的很实用,只是我们加热瓦的引出线很短,用陶瓷接头将它与电源线边接,由于陶瓷接头的体积关系,线耳最大宽度不能超过8MM,

锁紧螺钉是M4的.所以就想找一种材料好点,厚一点的正规厂家生产的接线耳,

楼主:
连接电线是4,6平方的

网友B:
取6MM紫钢管2CM用高温线压接1CM,另1CM打扁钻孔.

楼主:
楼上的办法是好,要好多,这样弄很麻烦,要是能买到现成有就好

我发现一般的铜线耳遇高温容易氧化,电阻变大很容易烧坏,请问有没有那种电镀过的耐用些

楼主:
有没有谁知道做电气连接器件有名气一些的厂家

网友C:
一百多度应该不算很高温,用大一号的线耳,接触良好,靠近热源的地方用高温线,高温胶布包住接口防止氧化,应该不是很困难

网友D:
用铜线,铜线鼻子遇高温是要氧化剥皮的,时间长了就的断,建议用大一号的铝线和线鼻子,耐氧化抗烧。这是我原来接电炉子时的经验,用铜线一天就断换了铝线能烧好多天《这是秘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

楼主:
第一次听说铝线耐烧,但它机械强度太低,用压线钳压得不好就断了

楼主:
好不容易查到一个好文章,大家说说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电热元件接头非正常性过热损坏

故障现象

  引出线饶断、压接螺拴及螺母烧熔锈蚀等电热元件的电气连接头,非正常性过热损坏,造成电加热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故陈原因分析与排除

  这种非正常性过热损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电气安装接线方法不正确。与常规性电气设备、元件电路接头(接点)要求不同的是,电热元件的电气接头除了要求接线正确可靠、接触电阻小以外,还要求其应具有一定的散热特性和较高的抗氧化锈蚀能力。产生氧化锈蚀现象的原因除电热元件工作场所有较严重的腐蚀性气体和液体(如恒温水浴、盐浴)作用外,高温氧化锈蚀是最常见的造成电热元件接头损坏的直接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来降低电热元件电气接头处的工作温度,提高电热元件接头的工作可靠性。

  (1)增强压接连接导体之间的接触压力:在一定的压力范围内,压力愈大,接触电阻愈小,但如果压力超过一定的限度,则接触电阻的大小将不再随压力的增大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压接导线的螺拴及螺母配装相应规格的金属弹簧垫团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连接导体之间始终维持一个大小适中、作用恒定的接触压力,以减小导体之间助接触电咀。由于绝大多致电热元件的引出连接线其本身就属于发热导体,而且其接头工作场所的温度波动又很大。接线接点之间受热膨胀与受冷收缩的变形尺寸不等,使接点之间产生间隙,造成接触电阻增大,电流通过时接点温度升高。接点之间加装弹簧垫可以在热胀冷缩时使连接导体之间的间隙得以补偿,维持接触压力的恒定和接触面之间间隙不变,从而保证其接点间接触电阻恒定o。
来源:http://tede.cn

  (2)减小电热元件引出接线的电阻值:通常电热元件都是将内部电热丝(电阻丝)直接引出作为其连接线(这在一般电热炉中最为常见)。其电气接头处的发热量,一部分由该接头本身接触电阻产生,另一部分则由其电热元件引出接线的电阻产生。对于后者,通过减少引出接线的电阻值来减少接点发热,在生产现场制作电热元件的引出接线端头(如电炉丝接线头及电熨斗电热片接线头)时,根据主发热区与接线端子之间的距离(设其为1),留取长度大于2L或3L的电热丝,并将其拉直,然后将其2股或3股进行并联绞接,使之浑然一体后,依据实际情况再进行接头弯制或压接,这样由于接触面积的增加,电热元件引出线部分的电阻值将下降至原值的1/3~1/2,相应的发热量也将下降至原值的1/3~1/2。倘若电热丝的直径很小,来回弯曲纹接的电热器引出线部分股数还可以相应增多。

  (3)增强电热元件电气接头处的散热通风效果:对于大功率设备,由于其电热元件的数目和相应的电气连接点较多,连接点接触电阻和引线电阻所产生的热量也较多,假如不及时将热量散发出去,将会在电气接点附近和引线周围出现局部过热,进而造成电热元件引线及接点的过热和高温锈蚀并损坏。因此,对于大功率电加热设备的接线,其主电源线与各加热元件支线之间的连接一般不采用直接压接或绞接的方法,而应配装一块具有一定导热性能和散热效果的中间过渡性连接端子。这个端子可以是表面积较大的铜排,也可以是不锈钢钢板或镀锌(钻)扁铁。避免热量“聚集”高温区的形成,从而克服了局部过热现象的产生。

楼主:
大家在工作中有没有发现设备的电气故障好多都是在电气连接造成的,

接线端子在使用中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案

  端子的塑料绝缘材料和导电部件直接关系到端子的质量,它们分别决定了端子的绝缘性能和导电性能。任何一个接线端子失效都将导致整个系统工程的失败。这方面国内外发生的惨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预防是目的,分析是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预防失效比分析失效更重要。它对保证接线端子的质量和可靠性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接线端子从使用角度讲,应该达到的功能是:接触部位该导通的地方必须导通,接触可靠。绝缘部位不该导通的地方必须绝缘可靠。接线端子常见的致命故障形式有以下三种:

1. 接触不良

  接线端子内部的金属导体是端子的核心零件,它将来自外部电线或电缆的电压,电流或信号传递到与其相配的连接器对应的接触件上。故接触件必须具备优良的结构,稳定可靠的接触保持力和良好的导电性能。由于接触件结构设计不合理,材料选用错误,模具不稳定,加工尺寸超差,表面粗糙,热处理电镀等表面处理工艺不合理,组装不当,贮存使用环境恶劣和操作使用不当,都会在接触件的接触部位和配合部位造成接触不良。

2. 绝缘不良

  绝缘体的作用是使接触件保持正确的位置排列,并使接触件与接触件之间,接触件与壳体之间相互绝缘。故绝缘件必须具备优良的电气性能,机械性能和工艺成型性能。特别是随着高密度,小型化接线端子的广泛使用,绝缘体的有效壁厚越来越薄。这对绝缘材料,注塑模具精度和成型工艺等提出了更苛严的要求。由于绝缘体表面或内部存在金属多余物,表面尘埃,焊剂等污染受潮,有机材料析出物及有害气体吸附膜与表面水膜融合形成离子性导电通道,吸潮,长霉,绝缘材料老化等原因,都会造成短路,漏电,击穿,绝缘电阻低等绝缘不良现象。 来源:www.tede.cn

3. 固定不良

  绝缘体不仅起绝缘作用,通常也为伸出的接触件提供精确的对中和保护,同时还具有安装定位,锁紧固定在设备上的功能。固定不良,轻者影响接触可靠造成瞬间断电,严重的就是产品解体。解体是指接线端子在插合状态下,由于材料,设计,工艺等原因导致结构不可靠造成的插头与插座之间,插针与插孔之间的不正常分离,将造成控制系统电能传输和信号控制中断的严重后果。由于设计不可靠,选材错误,成型工艺选择不当,热处理,模具,装配,熔接等工艺质量差,装配不到位等都会造成固定不良。

  此外,由于镀层起皮,腐蚀,碰伤,塑壳飞边,破裂,接触件加工粗糙,变形等原因造成的外观不良,由于定位锁紧配合尺寸超差,加工质量一致性差,总分离力过大等原因造成的互换不良,也是常见病,多发病。这几种故障一般都能在检验及使用过程中及时发现剔除。

预防失效的可靠性筛选检验

  为确保接线端子的质量和可靠性,预防上述致命故障的发生,建议按照产品的技术条件,研究制定相应的筛选技术要求,开展以下有针对性的预防失效的可靠性检验。

1. 预防接触不良 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 浏览更多信息

  1) 导通检测

目前,一般接线端子生产厂家产品验收试验无此项目,而用户装机后一般均需要进行导通检测。因此建议生产厂家对一些重点型号的产品应该增加100%的逐点导通检测。

  2) 瞬断检测

  有些接线端子是在动态振动环境下使用的。实验证明仅用检验静态接触电阻是否合格,并不能保证动态环境下使用接触可靠。因为,往往接触电阻合格的连接器在进行振动,冲击等模拟环境试验时仍出现瞬间断电现象,故对一些高可靠性要求的接线端子,最好能100%对其进行动态振动试验考核其接触可靠性。

  3) 单孔分离力检测

  单孔分离力是指插合状态的接触件由静止变为运动的分离力,用来表征插针和插孔正在接触。实验表明:单孔分离力过小,在受振动、冲击载荷时有可能造成信号瞬断。用测单孔分离力的方法检查接触可靠性比测接触电阻有效。检查发现单孔分离力超差的插孔,测量接触电阻往往仍合格。为此,生产厂除要研制开发新一代的柔性插合接触稳定可靠的接触件外,不应对用于重点型号采用自动插拔力试验机多点齐测,应对成品进行100%的逐点单孔分离力检查,防止因个别插孔松驰造成信号瞬断。

2. 预防绝缘不良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1)绝缘材料检查

  原材料质量优劣对绝缘体的绝缘性能影响很大。因此对于原材料厂家的选择格外重要,不可一味的降低成本而丧失了材料质量.应选择信誉好的大厂材料.且对每批材料来料要仔细核对检查批号,材质证明等重要信息.做好材料使用的追溯性资料.

  2)绝缘体绝缘电阻检查

  目前,有部分生产厂工艺规定装配成成品后再检测电性能,结果由于绝缘体本身绝缘电阻不合格,只得整批成品报废。合理的工艺应是在绝缘体零件状态就100%进行工艺筛选,确保电性能合格。

3. 预防固定不良

  1)互换性检查

  互换性检查是一种动态检查。它要求同一系列相配的插头和插座都能进行相互插配连接,从中发现是否有由于绝缘体、接触件等零件尺寸超差,缺装零件或装配不到位等原因造成无法插合、定位和锁紧,甚至在受旋转力的作用下造成解体。互换性检查的另一作用是通过螺纹、卡口等插拔连接能及时发现是否有产生影响绝缘性能的金属多余物。故对一些重要用途的接线端子应100%进行该项目检查,以避免出现这类重大的致命失效事故。

  2)耐力矩检查

  耐力矩检查是一种考核接线端子结构可靠性十分有效的检查方法。如美军标MIL-L-39012标准规定.根据标准应该每批都抽测样品进行耐力矩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来源:http://tede.cn

  3)压接导线的通测

  在电装时经常发现个别芯压接导线送不到位,或送到位后锁不住,接触不可靠。分析原因是个别安装孔螺牙处有毛刺或脏污卡死。特别是使用厂已电装到一个插头座的最后几个安装孔,发现该疵病后只得将已安装好的其它孔压接导线一一卸出,重新更换插头座。此外,由于导线线径与压接孔径选择配合不当,或由于压接工艺操作失误,还会造成压接端不牢的事故。为此,生产厂在成品出厂前要对交货的插头(座)的样品所有安装孔进行通测,即用装卸工具将压接有插针或插孔的导线摸拟送到位,检查能否锁住。根据产品技术条件规定,对逐根压接导线进行拉脱力的检查。

网友E:
好文章,  学习了

网友F:
现场经验都特棒,学习了!

楼主:
大家知不知道接线端子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G:
我们这里也是这样,而且线也很容易老化

网友H:
我们这也有好多加热管,都是1KW的,用高温线,温度80-200都有 接线耳一般用6-5的,好象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I(2017-11-06):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说我说一下。我们这儿的电加热热油炉,81KW功率。工作温度210~230度,接线处温度没去测。我想差不多也会有150度吧!我们用了两年了没修过。当初线是我接的。我有几点建议给你。 1、电源线要放大(30A用16平方的线)。 2、用大一号的铜皮线耳,不要用铜套的线耳(利于散热)。 3、不能用多芯电缆,要用单芯线或多股单支的线。 4、线耳用油压钳加工,要用小一号的钢模。线芯不够要加铜线进去。 5、如果是电热丝加热,电热丝在接线处尽量拉长拉直,直线起码有10CM,这样接线处就不会贮热,也就不会烧接线端。 5、再有你们设备的加热设备功率能换大点,就最好换大,线也一起换大。大马拉小车,不会坏线的,因为它容易达到保温而使接线端有很多时间休息。而小马拉大车刚好相反一天到晚地通着电,接线处没时间休息当然是容易坏啦!其实两种接法总消耗功率是一样的,因为总热量输出一样,而电加热和温度正比。所以不存在浪费。   、

没有线耳怎么从整流器输出端接线给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