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D柜上的铜母线要怎么走啊

楼主(2008-07-25):
要切成一段一段的到现场再连起来吗

网友A:
关注~~~!偶也想知道.

网友B:
那是穿进去的。到现场连接。

网友C:
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网友D:
   一段一段,到现场再用螺栓连接,

网友E:
在现场接,我见厂家就是这么做的,他有那模机,很快就可以压出形冲出孔来,不过我不清楚为什么叫GGD柜,是低压配电柜的意思吗?望解答一下。

网友F:
我们公司一般是把连接母排在家做好,到现场后把柜子并好后直接安装,简单省时。不能搞成一段一段地,连接点太多了,容易发热的。

楼主:
GGD不像PGL顶部是敞开的,那么长的铜排怕是不好往里插吧,莫非把柜子顶部先拆下,装好母排再装上。

网友G:
插进去的!把柜体连接好之后拆掉尾部封面!分开插进!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就是这种搞法!

网友H:
   GGD的母线槽上下可以分开,先把下面的装上,对好位置,把母线放到里面之后再把上面的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I:
一般是六米/根,有的厂家出厂前打好空,有的厂家需要在现场打孔裁减,各低压柜厂家做法也不尽相同,

柜子与母线分开包装运输到现场,先将低压柜拼装完成,然后从两端将母线穿进母线夹板中,也有从柜顶往里放的,根据柜子的结构不同,不同的施工单位采取的方法也有部分出入。

楼主:
铜排都是用母线夹竖放吗?可不可以用绝缘子平放

网友I:
变压器上面一般是平放,但在柜子里好像没见过平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