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给用多大步进电机为好??

楼主(2008-07-25):
我用步进电机进行垂直运动。垂直重量约为30KG左右。垂直导轨用的是直线导轨。滚珠丝杠导程为5MM。请教我该用多大的电机最好!!!谢谢!!!

楼主:
刚才忘了说。我那丝杠直径为16MM。还请指点!!

网友A:
我晕……加速度呢?这涉及到加速转矩

楼主:
我那总行程为250MM左右。最高速度为5K。加减速时间为1S。不知道这样可以否,我还没理解这加速度;“加速度”该这样说哦!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总行程为250MM左右。最高速度为20K。加速时间为1S。不这样可以否,我还没理解这“加速度”该这样说哦!请指点!谢谢!!

你所说的20K是指频率吗?我看步进电机接收不了,太高了。

网友C:
5K,是什么速度单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