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通电就跳闸

楼主(2008-07-25):
三相异步电动机通电就跳闸,但是空载不跳闸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空气开关多大的?如果是星三角的有没有电机线接错?有没有量过三相的电流是不是平衡?

网友B:
过载,选大一点的空开。

网友C:
断路器选小了,哈哈,要不就是电机过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过载,选大一点的空开。

网友E:
不同轴

轴承损坏;润滑不良

过载

网友F:
楼主没把现象说得具体一点。你的空载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把机械负荷拿掉,电机正常运行空开不跳,那说明你的空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