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评评那个牌子PLC的脉冲指令好用?并且效果也好?

楼主(2008-07-25):
就单路脉冲来说,那个牌子PLC的脉冲指令好用?并且效果也好?(台达,LG,三菱,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

希望各位高手能不惜赐教!

网友A:
EMERSON有ABS(当前值读取指令)

 ZRN(原点回归指令)

 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DRVI(相对位置控制指令)

DRVA(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简单\方便使用,且脉冲输出是2路,每路都是100K

三菱和西门子 欧母龙都不超过20K..台达的只有EH系列是2路200K.

网友B:
用OMRON的PLC还比较顺手。CP1H 的脉冲输出还达到100K,Y型的可达到1M。

网友C:
感觉西门子S7-200的不错,比OMRON的好用

网友D:
永宏的比较好,用的也顺手

网友E(2008-09-10):
谁说的啊,台湾丰炜的还可以达到200k的高频输出并配有及方便的速度位置控制指令

QQ:395895769

网友F(2010-06-17):
三菱,欧姆龙,松下的都用过!都差不多!看个人习惯!

网友G(2010-09-21):
引用 网友F:

三菱,欧姆龙,松下的都用过!都差不多!看个人习惯!

的确看个人习惯,我觉得三菱、AB的符合我的习惯

网友H(2010-12-17):
松下的比较好用, 三菱的不灵活.

网友I(2011-09-29):
我个人认为三菱FX1S还是很好用的,丰炜的以不错,我现在准备用丰炜的,可以发200K脉冲,定位指令比较多用起来方便

网友J:
我认为主要是看你熟悉那一种PLC了。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2013-08-22):
OMORN CP1H吧,OMRON的高速处理能力还是很强大的。软件也很方便。

脉冲输出:4路100KHZ输出(Y型1M输出),2路PWM 6553.5HZ输出,共6路脉冲输出。

可以实现的功能:

1、绝对脉冲,相对脉冲。

2、脉冲输出过程中任意改变速度,改变加速度,改变目标位置。(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功能)

然后S7200也很不错,PTO允许排列和脉冲完成中断这两个功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