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8-07-25):
 我想问2个很傻的问题

1:我现在在用proficy machine 软件编程,我想问下

这个时间继电器的 ONDTR 中的 HUNDS THOUS
TENTHS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代表ONDTR不同的时基,就是定时的时间单位,分别是百分之一秒、千分之一秒和十分之一秒。

网友B(2008-11-12):
引用 网友A:
代表ONDTR不同的时基,就是定时的时间单位,分别是百分之一秒、千分之一秒和十分之一秒。

网友C(2009-03-03):
TENTHS代表的是0.1s,就是100ms,实际预定值应该是PV×0.1=?秒

网友D:
定时器的时间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