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动阀的电磁阀供电问题?

楼主(2008-07-25):
关于气动切断阀,请教两个问题:

1.电磁阀采用24V还是220V?两者的选择上有什么原则呢?

2.如果选24V的电磁阀,那供电谁来做呢?是让DCS输出24V有源呢?还是必须单独供电(阀门大概有五十多个)?

谢谢了!

网友A:
电磁阀供电一般用直流24V电压,

看你阀的供电情况,如果能达到你控制要求,用DCS直接供当然好了。

网友B:
两者均可采用,buguo

网友B:
两者均可采用,不过一般用24VD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