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带负载时测得的电压这么高?

楼主(2008-07-25):
一个用桥硅整流提供直流的电路。交流输入为31v,当不带负载时可测得直流电压最高可达60v,但如果加上了负载就只有26v了。负载是个几十W的电磁铁。

楼主:
哪位大师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A:
我的手机充电器在拿掉电池的时刻量出的电压是9.5V而充电时基本是4.5V,这就是拿掉之后的瞬间空载电压吧,

网友B:
   电源带负载之后都会引起电压下降,下降的多少主要看电源的带载能力和负荷量的大小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是电源带负载后引起的电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带负载之后都会引起电压下降,下降的多少主要看电源的带载能力和负荷量的大小

YES

网友E:
电源是有内阻的,根据全电路欧姆定律,负载大时电流大,电源内阻分配的电压就高,自然加在负载上的电压就低了。

楼主:
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这个变压器效率太低了,内阻太大?或是桥式整流器问题?

网友F:
应该不是纯变压线路.

是带电子才会这样.

网友G:
带上了负载就只有26v,这是真实的电压。

空载可测得直流电压最高可达60v,这是1个虚假的电压。由于电网存在谐波,变压器存在铁磁谐振,空载时次级电压波形非正弦,峰值电压高于31x√2。或者受感应电压干扰。LZ可能使用的是数字万用表,高阻抗且呈容性,所以会显示达60V。使用低阻抗表就测不到这样高的电压了。

楼主:
LZ可能使用的是数字万用表,高阻抗且呈容性,所以会显示达60V。使用低阻抗表就测不到这样高的电压了。

用的的确是一个比较差的数字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电源是有内阻的,根据全电路欧姆定律,负载大时电流大,电源内阻分配的电压就高,自然加在负载上的电压就低了。

同意,偶也有此观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带上了负载就只有26v,这是真实的电压。

空载可测得直流电压最高可达60v,这是1个虚假的电压。由于电网存在谐波,变压器存在铁磁谐振,空载时次级电压波形非正弦,峰值电压高于31x√2。或者受感应电压干扰。LZ可能使用的是数字万用表,高阻抗且呈容性,所以会显示达60V。使用低阻抗表就测不到这样高的电压了。

有一腚道理。不考虑尖峰问题或万用表本身问题,一个空载60V的回路,压降34V是不可的。

网友I:
不可思议的............

网友J:
开关电源也是这样,当空载时电压达400V,带载后就跌落了。

楼主:
只是差别太大了!

一个空载60V的回路,压降34V是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