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变送器的选用

楼主(2008-07-25):
传感器和变送器在仪器、仪表和工业自动化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传感器不同,
变送器除了能将非电量转换成可测量的电量外,一般还具有一定的放大作用。本文简单地介
绍了各类变送器的特点,以供使用者选用。
一、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般由测温探头(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和两线制固体电子单元组
成。采用固体模块形式将测温探头直接安装在接线盒内,从而形成一体化的变送器。一体化
温度变送器一般分为热电阻和热电偶型两种类型。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由基准单元、R/V 转换单元、线性电路、反接保护、限流保护、
V/I转换单元等组成。测温热电阻信号转换放大后,再由线性电路对温度与电阻的非线性关
系进行补偿,经 V/I转换电路后输出一个与被测温度成线性关系的 4~20mA的恒流信号。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一般由基准源、冷端补偿、放大单元、线性化处理、V/I转换、断偶
处理、反接保护、限流保护等电路单元组成。它是将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经冷端补偿放大后,
再帽由线性电路消除热电势与温度的非线性误差,最后放大转换为 4~20mA电流输出信号。
为防止热电偶测量中由于电偶断丝而使控温失效造成事故,变送器中还设有断电保护电路。
当热电偶断丝或接解不良时,变送器会输出最大值(28mA)以使仪表切断电源。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具有结构简单、节省引线、输出信号大、抗干扰能力强、线性好、显
示仪表简单、固体模块抗震防潮、有反接保护和限流保护、工作可靠等优点。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为统一的 4~20mA 信号;可与微机系统或其它常规仪表匹配
使用。也可用户要求做成防爆型或防火型测量仪表。
二、压力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也称差变送器,主要由测压元件传感器、模块电路、显示表头、表壳和过程
连接件等组成。它能将接收的气体、液体等压力信号转变成标准的电流电压信号,以供给指
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压力变送器的测量原理图如图 3 所示。其测量原理是:流程压力和参考压力分别作用于
集成硅压力敏感元件的两端,其差压使硅片变形(位移很小,仅μm 级),以使硅片上用半
导体技术制成的全动态惠斯登电桥在外部电流源驱动下输出正比于压力的 mV级电压信号。
由于硅材料的强性极佳,所以输出信号的线性度及变差指标均很高。工作时,压力变送器将
被测物理量转换成 mV 级的电压信号,并送往放大倍数很高而又可以互相抵消温度漂移的差
动式放大器。放大后的信号经电压电流转换变换成相应的电流信号,再经过非线性校正,最
后产生与输入压力成线性对应关系的标准电流电压信号。
压力变送器根据测压范围可分成一般压力变送器(0.001MPa~20MP3)和微差压变送
器(0~30kPa)两种。

三、液位变送器
1、浮球式液位变送器
浮球式液位变送器由磁性浮球、测量导管、信号单元、电子单元、接线盒及安装件组成。
一般磁性浮球的比重小于 0.5,可漂于液面之上并沿测量导管上下移动。导管内装有测
量元件,它可以在外磁作用下将被测液位信号转换成正比于液位变化的电阻信号,并将电子
单元转换成 4~20mA或其它标准信号输出。该变送器为模块电路,具有耐酸、防潮、防震、
防腐蚀等优点,电路内部含有恒流反馈电路和内保护电路,可使输出最大电流不超过 28mA,
因而能够可靠地保护电源并使二次仪表不被损坏。
2、浮简式液位变送器
浮筒式液位变送器是将磁性浮球改为浮筒,它是根据阿基米德浮力原理设计的。浮筒式
液位变送器是利用微小的金属膜应变传感技术来测量液体的液位、界位或密度的。它在工作
时可以通过现场按键来进行常规的设定操作。
3、静压或液位变送器
该变送器利用液体静压力的测量原理工作。它一般选用硅压力测压传感器将测量到的压
力转换成电信号,再经放大电路放大和补偿电路补偿,最后以 4~20mA 或 0~10mA 电流方
式输出。
四、电容式物位变送器
电容式物位变送器适用于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测量和控制生产过程,主要用作类
导电与非导电介质的液体液位或粉粒状固体料位的远距离连续测量和指示。
电容式液位变送器由电容式传感器与电子模块电路组成,它以两线制 4~20mA 恒定电
流输出为基型,经过转换,可以用三线或四线方式输出,输出信号形成为 1~5V、0~5V、
0~10mA 等标准信号。电容传感器由绝缘电极和装有测量介质的圆柱形金属容器组成。当
料位上升时,因非导电物料的介电常数明显小于空气的介电常数,所以电容量随着物料高度
的变化而变化。变送器的模块电路由基准源、脉宽调制、转换、恒流放大、反馈和限流等单
元组成。采用脉宽调特原理进行测量的优点是频率较低,对周围元射频干扰、稳定性好、线
性好、无明显温度漂移等。
五、超声波变送器
超声波变送器分为一般超声波变送器(无表头)和一体化超声波变送器两类,一体化超
声波变送器较为常用。
一体化超声波变更新器由表头(如 LCD显示器)和探头两部分组成,这种直接输出 4~
20mA信号的变送器是将小型化的敏感元件(探头)和电子电路组装在一起,从而使体积更
小、重量更轻、价格更便宜。超声波变送器可用于液位。物位的测量和开渠、明渠等流量测
量,并可用于测量距离。
六、锑电极酸度变送器
锑电极酸度变送器是集 PH检测、自动清洗、电信号转换为一体的工业在线分析仪表,
它是由锑电极与参考电极组成的 PH值测量系统。在被测酸性溶液中,由于锑电极表面会生
成三氧化二锑氧化层,这样在金属锑面与三氧化二锑之间会形成电位差。该电位差的大小取
决于三所氧化二锑的浓度,该浓度与被测酸性溶液中氢离子的适度相对应。如果把锑、三氧
化二锑和水溶液的适度都当作 1,其电极电位就可用能斯特公式计算出来。
锑电极酸度变送器中的固体模块电路由两大部分组成。为了现场作用的安全起见,电源
部分采用交流 24V 为二次仪表供电。这一电源除为清洗电机提供驱动电源外,还应通过电
流转换单元转换成相应的直流电压,以供变送电路使用。第二部分是测量变送器电路,它把
来自传感器的基准信号和 PH酸度信号经放大后送给斜率调整和定位调整电路,以使信号内
阻降低并可调节。将放大后的 PH 信号与温度被偿 信号进行迭加后再差进转换电路,最后
输出与 PH值相对应的 4~20mA恒流电流信号给二次仪表以完成显示并控制 PH值。
七、酸、碱、盐浓度变送器
酸、碱、盐浓度变送器通过测量溶液电导值来确定浓度。它可以在线连续检测工业过程
中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浓度含量。这种变送器主要应用于锅炉给水处理、化工溶液的配
制以及环保等工业生产过程。
酸、碱、盐浓度变送器的工作原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酸碱溶液的浓度与其电导率的
大小成比例。因而,只要测出溶液电导率的大小变可得知酸碱浓度的高低。当被测溶液流入
专用电导池时,如果忽略电极极化和分布电容,则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在有恒压交变电
流流过时,其输出电流与电导率成线性关系,而电导率又与溶液中酸、碱浓度成比例关系。
因此只要测出溶液电流,便可算出酸、碱、盐的浓度。
酸、碱、盐浓度变送器主要由电导池、电子模块、显示表头和壳体组成。电子模块电路
则由激励电源、电导池、电导放大器、相敏整流器、解调器、温度补偿、过载保护和电流转
换等单元组成。
八、电导变送器
它是通过测量溶液的电导值来间接测量离子浓度的流程仪表(一体化变送器),可在线
连续检测工业过程中水溶液的电导率。
由于电解质溶液与金属导体一样的电的良导体,因此电流流过电解质溶液时必有电阻作
用,且符合欧姆定律。但液体的电阻温度特性与金属导体相反,具有负向温度特性。为区别
于金属导体,电解质溶液的导电能力用电导(电阻的倒数)或电导率(电阻率的倒数)来表
示。当两个互相绝缘的电极组成电导池时,若在其中间放置待测溶液,并

网友A:
转载

目前,变频器在我国的应用正高速上升,但不少人员在应用方面常遇到困惑,需要一本详细的指导性的专门文献。本文试图从应用角度系统地讲述常见技术性问题,以对变频器应用涉足不深的人员有所帮助。考虑到所面向的对象,文中没有高深的数学,但基本原理和丰富的多年实践经验积累,相信会对读者有所收益。

通用变频器基本原理本资料所述通用变频器是指适用于工业通用电机和一般变频电机、并由一般电网供电(单相220v、三相380v50hz)、作调速控制的变频器。此类变频器由于工业领域的广泛使用已成为变频器的主流。调速的基本原理基于以下公式:
式(1)中:n1—同步转速(r/min);

f1—定子供电电源频率(hz);

p—磁极对数。

一般异步电机转速n与同步转速n1存在一个滑差关系

式(2)中:n—异步电机转速(r/min);

s—异步电机转差率。由(2)式可知,调速的方法可改变f1、p、s其中任意一种达到,对异步电机最好的方法是改变频率f1,实现调速控制。由电机理论,三相异步电机每相电势的有效值与下式有关。

式(3)中:e1—定子每相电势有效值(v);

f1—定子供电电源频率(hz);

n1—定子绕组有效匝数;

фm—定子磁通(wb)。

由(3)式可分成两种情况分析:(1)在频率低于供电的额定电源频率时属于恒转矩调速。变频器设计时为维持电机输出转矩不变,必须维持每极气隙磁通фm不变,从(3)式可知,也就是要使e1/f1=常数。如忽略定子漏阻抗压降,可以认为供给电机的电压u1与频率f1按相同比例变化,即u1/f1=常数。

但是在频率较低时,定子漏阻抗压降已不能忽略,因此要人为地提高定子电压,以作漏抗压降的补偿,维持e1/f1≈常数,此时变频器输出u1/f1关系如图1中的曲线2,而不再是曲线1。

图1u/f关系

多数变频器在频率低于电机额定频率时,输出的电压u1和频率f1类似图1中曲线2,并且随着设置不同,可改变补偿曲线的形状,使用者要根据实际电机运行情况调整。

(2)在频率高于定子供电的额定电源频率时属于恒功率调速。

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1提高,但变频器的电源电压由电网电压决定,不能继续提高。根据公式(3),e1不能变,f1提高必然使фm下降,由于фm与电流或转矩成正比,因此也就使转矩下降,转矩虽然下降了,但因转速升高了,所以它们两的乘积并未变,转矩与转速的乘积表征着功率。因此这时候电机处在恒功率输出的状态下运行。

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恒转矩和恒功率区域状态的特性如图2所示。

图2异步电机调速时的输出特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通用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输出频率和电压是按一定规律改变的,在额定频率以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随输出频率升高而升高,即所谓变压变频调速(vvvf)。而在额定频率以上,电压并不变,只改变频率。

实际上多数变频调速场合是用于额定频率以下,低频时采用的补偿都是为了解决低频转矩的下降,其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矢量控制技术,直接转矩控制技术以及拟超导技术(森兰变频特有专利技术)等等。其作用不外乎动态地改变低频时的变频器输出电压、输出相位或输出频率,也就是利用电路和电脑技术,实时地而不是固定地改变图2中曲线1的形状达到低速时力矩提升,并且稳定运行,又不至于电流太大而造成故障。

图3通用变频器基本电路

通用变频器的基本电路如图3所示,它由4个主要部分组成,

分别是:1—整流部分,把交流电压变为直流电压;

2—滤波部分,把脉动较大的交流电进行滤波变成比较平滑的直流电;

3—逆变部分,把直流电又转换成三相交流电,这种逆变电路一般是利用功率开关元件按照控制电路的驱动、输出脉冲宽度被调制的pwm波,或者正弦脉宽调制spwm波,当这种波形的电压加到负载上时,由于负载电感作用,使电流连续化,变成接近正弦形波的电流波形;

4—控制电路是用来产生输出逆变桥所需要的各驱动信号,这些信号是受外部指令决定的,有频率、频率上升下降速率、外部通断控制以及变频器内部各种各样的保护和反馈信号的综合控制等。

特别要指出的,通用变频器对负载的输出波形都是双极性spwm波,这种波形可以大幅度提高变频器的效率,但同时这种波形使变频器的输出区别于正常正弦波,产生了变频器很多特殊之处,需要使用者予以重视。双极性spwm波如图4所示,其中图4(a)是三角形的载波与正弦形信号进行比较的情形,图4(b)是比较后获的spwm波形。

图4双极性spwm调制器

3森兰变频器基本系列介绍

森兰变频器基本系列、功率、特性简表如表1,详细请见各系列产品《使用手册》。

森兰变频器因各系列各有特点,因此使用前要根据用途合理选用。

(1)bt40系列有三相380v和单相220v电源供电,适合于通常工业控制调速场合,v/f=常数的控制方式,而且有转矩提升功能,由用户根据需要而调整,使用操作比较方便。

(2)bt12系列是专门给风机水泵类负载设计的变频器,使用该系列有利于风机水泵调速系统的设计和简化,产品带有pid、多泵切换、换泵、睡眠唤醒、消防控制、水位控制、定时开关机等功能。

(3)sb60系列是一种功能齐全的所谓“森兰全能王”系列,它能适应于要求较高的场合,产品中不仅有v/f开环和闭环模式,而且有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和pg速度传器矢量控制模式,还可以利用rs-485接口同上位机通讯。外壳采用塑料制作,美观大方,功率在11~15kw。

sb60系列安全性良好,防护等级比bt40和bt12高一个等级为ip20,并已取得欧共体ce认证。

(4)sb61系列功能同sb60系列相当,功率较大,从15~315kw,金属喷塑外壳,ip20防护等级。

(5)sb20系列是小功率经济型系列,功能比sb60有所简化,适合一般小功率电机调速,体积小巧,经济实用。(6)sb40系列是bt40的改进型。外型、外观、使用特性、防护等级、可靠性都有所提高,使用贴片元件改善电气性能,减少干扰,使用温控风机延长了风机寿命,并有旋钮调频机种可供选用。(7)sb12系列是bt12的改进型。有同sb40相似的改进范围。(8)sb80系列变频器采用了最新的32位嵌入式高速电机控制专用数字处理器,利用模型参考自适应方法解决了电机电阻参数在线辨识的难题,实现了普通变频器难以涉及的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基于瞬时转子磁场定向的真正矢量控制算法。sb80系列使用最新的模型自适应技术和励磁电流正弦注入检测技术,可以实现转速、定子电阻和转子电阻三个参数同时辨识,能准确辨识电机运行时的参数变化,结合本公司的专利技术“一种电流采样电阻”(专利号:01206891.8),使定子电阻和转子电阻检测精度和观测准确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不但可以消除参数初值误差的影响,还可以自动适应电机温度变化导致的参数变化的影响,使磁通观测和速度辨识准确。上述先进技术的使用,首次实现了基于瞬时转子磁场定向和精确磁通观测的真正动态电流矢量控制,其参数辨识的稳定性和电流控制的快速性为停电再起动、旋转启动、快速加速减速、突变负载无跳闸控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手段。

4 变频器的选用原则

4.1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和电流选择必须等于或大于被驱动异步电机的功率和电流

由于变频的过载能力没有电机过载能力强,一旦电机有过载,损坏的首先是变频器(如果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不完善的话);又如果设备上已选用的电机功率大于实际机械负载功率,但是有可能用户会将把机械功率调节到达到电机输出功率,此时,变频器一定要可以胜任,也就是说变频器的功率选用一定要等于或大于电机功率。

个别电机额定电流值较特殊,不在常用标准规格附近,又有的电机额定电压低,额定电流偏大,此时要求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等于或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4.2必须认清变频器调速与机械变速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绝对不能不假思索地将某电机使用机械变速改为相同功率的变频器变速。因为功率是转矩与转速的乘积:

机械变速时(例如齿转变速、皮带变速)、若变比为k,在电机功率不变时,忽略变速器效率,

即转速下降k倍,会造成转矩可升高k倍,它属于恒功率负载,这就如图5的曲线1所示。

图5不同负载的机械特性

而变频器的转矩—转速曲线如图2曲线3所示,低于额定频率时,恒转矩运行,电机不能提高输出转矩。高于额定频率时,转速升高转矩下降。

图5表示常见的不同负载机械特性。图5中3为平方律负载(例如风机、水泵)、2为恒转矩负载(例如传送带),这二种负载在电机低与额定频率运行时,负载力矩没有增加,所以当在额定频率以下时,可以按电机功率大小配置变频器功率。

图5中1是恒功率负载(例如切削机床),低速时力矩增加;而变频器和电机低于额定频率时电流被限制,力矩不能增加,所以变频器调低电机转速有可能会造成电机带不动负载,选用时要根据减速造成力矩增加的比例,选用比原电机功率大的电机和变频器。例如原来1.5kw电机,负载转矩1kgm,转速1460r/min,机械变速后转速降到720r/min,转矩就可达2kgm,但原来的电机和变频器不可能输出2kgm的转矩。因此,要改变电机和变频器都是1.5×2=3kw,选用标准功率3.7或4kw的电机和变频器才行。

4.3变频器的选用型号应根据使用要求而作细仔考虑

(1)基本考虑内容是使用环境条件、电网电压、负载大小及性质。

(2)环境温度长期较高,安装在通风冷却不良的机柜内时,会造成变频器寿命缩短。电子器件、特别是电解电容等器件、在高于额定温度后,每升高10℃寿命会下降一半,因此环境温度应保持较低,除设置完善的通风冷却系统以保证变频器正常运行外,在选用上增大一个容量等级,以使额定运行时,温升有所下降是完全必要的。

(3)电网电压处于不正常时,将有害于变频器。电压过高,如对380v的线电压如上升到450v就会造成损坏,因此电网电压超过使用手册规定范围的场合,要使用变压器调整,以确保变频器的安全。(4)高海拔地区因空气密度降低,散热器不能达到额定散热器效果,一般在1000m以上,每增加100m容量下降10%,必要时可加大容量等级,以免变频器过热。

(5)使用于不同用途时,选择变频器的系列型号应作分析,对于一般用途变频器采用v/f=常数控制方式已可满足,对于负载变化范围大,而且又要求较高运转精度的场合,特别是低速时要求有稳定的速度和负载能力时,则要选用矢量控制等方式的变频器,对数控机床等精密传动还要采用闭环控制和有速度传感器的方式,相应的变频器也要有这些配合的接口,选用时需要综合考虑。

(6)变频器使用不同场所对变频器的防护等级要作选择,为防止鼠害、异物等进入应作防护选择,常见ip10、ip20、ip30、ip40等级分别能防止ф50、ф12、ф2.5、ф1固体物进入。

(7)当变频器为降低电动机噪声而将调制频率重新设置得较高并超过出厂设置频率时,会造成变频器损耗增大。设置频率越高,损耗越大,因此要适当减载,图6表示不同调制频率和负载率时的相应减载曲线,不同公司、不同系列会有差别,但趋势是相似的。不少使用者由于不懂这一点,一味增加调制频率,造成变频器过热而损坏,或者变频器输不出额定功率。

(8)矢量控制方式只能对应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而且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等于或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电机的实际使用电流不能比额定电流太小(不低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8)。为了正确地使用矢量控制,在驱动前,变频器对电机冷态参数还需进行输入或自动识别。

(9)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时,变频器容量应比多台电机容量之和大,并且只能选择v/f控制模式,不能用矢量控制模式。

(10)当多台变频器的逆变单元共用一个整流/回馈单元时,即采用公共直流母线方式,有利于多台逆变器制动能量的储存和利用,此时整流/回馈单元的容量要足够大,并要有防止小功率变频器整流桥过载损坏的措施。使用中对多台电机不能同时制动。

(11)对风机水泵类负载(即平方律负载),如原来使用阀门、风门调节流量,当改用变频器调速控制流量时,就会带来大幅度节能。而摩擦类负载(恒转矩负载),使用变频调速的节能效果基本上不能体现,对用机械变速扩大转矩的场合,使用变频器还可能带不动负载,这在选用时必须充分注意!在这些场合使用变频器,其目的是工作机械需要作速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