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两台100KVA的变压器并联运行要什么条件, ?

楼主(2008-07-25):
看一看两台100KVA的变压器并联运行要什么条件, ?

网友A:
同一个厂家,同一个规格和型号的变压器才能并网,

楼主:
楼上说的不完全!!!!!!!!!!!!!!!

网友B:
两台变压器的联接组别相同;变比相同;短路电压相等。

网友C: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HBZYCS XHBZYCS
积分:1474
帖子:222注册时间:2004-11-27 18:11:00 1楼 回复时间:2008-7-25 12:59:42 同一个厂家,同一个规格和型号的变压器才能并网,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cys3252660 X积分:138
帖子:0注册时间:2007-10-29 13:17:00 2楼 回复时间:2008-7-25 13:19:35 楼上说的不完全!!!!!!!!!!!!!!!

距离不能太远 环境相同 100KVA  并联 不如换个200KVA的

楼主:
一个好电工应该知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