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定位指令能同时使用3次吗

楼主(2008-07-25):
FX3U用定位指令控制三个伺服,三个指令同时工作,也就是说Y0Y1Y2同时产生高速脉冲,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三轴联动当然可以了!!!

网友B(2008-09-11):
准确的告诉你 不行,FX3U三轴同时执行脉冲指令 有几率出错的  我已经试过了 特别向执行回零命令  更不行

网友C:
呵呵;三轴可以同时输出,但不能联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