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经验算法

楼主(2008-07-25):
简介: 为了促进电气专业从业人士有关于设计、施工中遇到的容量、电流等问题的探讨,特将一些常用的计算规则、经验口诀整理后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踊跃探讨,共同提高.
关键字:常用经验公式
 为了促进电气专业从业人士有关于设计、施工中遇到的容量、电流等问题的探讨,特将一些常用的计算规则、经验口诀整理后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踊跃探讨,共同提高:

一、用电设备电流估算:当知道用电设备的功率时可以估算它的额定电流:

   三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按照电机功率的2倍算,即每千瓦乘以2就是额定电流的电流量,譬如一个三相电机的额定功率为10千瓦,则额定电流为20 安培。这种估算方式对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尤其是四级最为接近,对于其它类型的电动机也可以

  单相220v电动机每千瓦电流按8a计算

  三相380v电焊机每千瓦电流按2.7a算(带电动机式直流电焊机应按每千瓦2a算)

  单相220v电焊机每千瓦按4.5a算

  单相白炽灯、碘钨灯每千瓦电流按4.5a算

  注意:工地上常用的镝灯为380v电源(只有两根相线,一根地线),电流每千瓦按照2.7a算

二、不同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2)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w以下电动机则显得大些。这就得使用口诀c计算出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有误差,此误差对10kw以下电动机按额定电流先开关、接触器、导线等影响很小。
(4)运用口诀计算技巧。用口诀计算常用380v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先用电动机配接电源电压0.38kv数去除0.76、商数2去乘容量(kw)数。若遇容量较大的6kv电动机,容量kw数又恰是6kv数的倍数,则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乘以0.76系数。

(5)误差。由口诀 中系数0.76是取电动机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而算得,这样计算不同功率因数、效率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存在误差。由口诀c 推导出的5个专用口诀,容量(kw)与电流(a)的倍数,则是各电压等级(kv)数除去0.76系数的商。专用口诀简便易心算,但应注意其误差会增大。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对此,在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时,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而五不入,只取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即可。

三、测知电流求容量

  测知无铭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估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无牌电机的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
  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说明:口诀是对无铭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其容量千瓦数是多少,可按通过测量电动机空载电流值,估算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方法。

  四、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口诀: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在日常工作中,有些电工只涉及一两种电压等级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的计算。将以上口诀简化,则可推导出计算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的口诀:
  容量系数相乘求。

  五、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说明:
  正确选用熔断体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关系极大。当仅用熔断器作变压器高、低压侧保护时,熔体的正确选用更为重要。这是电工经常碰到和要解决的问题。

六、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口诀: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说明:

  电工在日常工作中,常会遇到上级部门,管理人员等问及电力变压器运行情况,负荷是多少?电工本人也常常需知道变压器的负荷是多少。负荷电流易得知,直接看配电装置上设置的电流表,或用相应的钳型电流表测知,可负荷功率是多少,不能直接看到和测知。这就需靠本口诀求算,否则用常规公式来计算,既复杂又费时间。

七、测知白炽灯照明线路电流,求算其负荷容量

照明电压二百二,一安二百二十瓦。

  说明:工矿企业的照明,多采用220v的白炽灯。照明供电线路指从配电盘向各个照明配电箱的线路,照明供电干线一般为三相四线,负荷为4kw以下时可用单相。照明配电线路指从照明配电箱接至照明器或插座等照明设施的线路。不论供电还是配电线路,只要用钳型电流表测得某相线电流值,然后乘以220系数,积数就是该相线所载负荷容量。测电流求容量数,可帮助电工迅速调整照明干线三相负荷容量不平衡问题,可帮助电工分析配电箱内保护熔体经常熔断的原因,配电导线发热的原因等等。

  八、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元件额定电流和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过载的保护,热继电器热元件;
  号流容量两倍半,两倍千瓦数整定。

  说明:
  (1)容易过负荷的电动机,由于起动或自起动条件严重而可能起动失败,或需要限制起动时间的,应装设过载保护。长时间运行无人监视的电动机或3kw及以上的电动机,也宜装设过载保护。过载保护装置一般采用热继电器或断路器的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目前我国生产的热继电器适用于轻载起动,长时期工作或

网友A:
谢谢楼主!直得一背。

网友B:
好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背一下是有好处的,好了我收了

网友C:
楼主辛苦了。

搜集了很多精华的东西。

网友D:
楼主总结的不错,不过我想:(4)判断同相与异相口诀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用万用表测更直观

网友E:
值得收藏,现在收藏,再进行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