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出来的线有没有对地是0V的?

楼主(2008-07-25):
比如220v的电源经过变压器后,变成24v的交流电。那这个24v的两端会不会有一条和地间的电压是0V呢?

我这里有个设备想以机架组成回路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对一个部件进行检测保护,就是这个部件正常时它和机架是通的,一旦出现故障,就不通。如果有变成的24电源有一条和地电压是0v的话,就可以把这条线接到机架上,24v端接继电器线圈一端,继电器的线圈另一端接到那个部件上就构成了一个回路。就可以实现保护。

楼主:
我设想就是这样接线的。不知可行不?

网友A:
你的做法和电缆厂的成缆机外断检测的是一样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可行?但我用万用表测量24v两端和外壳都是有电压的,不敢这样接线。

网友B:
不能这样接线,开关电源的电压是两极之间的电压,不是对地的,如果想实现你的要求,可以用继电器过度一下

不会,学习!

网友:
欧文说的有道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接线,开关电源的电压是两极之间的电压,不是对地的,如果想实现你的要求,可以用继电器过度一下

没有开关电源,只是普通变压器。

楼主:
高手们呢,出来指点一二。

楼主(2008-09-28):
变压器出来的电源有没有对地是0V的?

网友C:
电线制造厂的断线检测就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D:
“变压器出来的线有没有对地是0V的? ”

1、变压器独立绕组的输出端,与大地在电路上是隔离的,与大地的电位是悬浮的,是未知的;

2、当你将其中的一端或一点接地时,则这个端或这个点就于大地等电位连接,那么这个端或这个点就与大地同电位0V;

3、注意同一个绕组只能有一点接地,不能有两点接地!

网友E:
输出端的0V可以接地,这样上面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F:
l两个想法一你把24V变成直流的把继电器改成直流的,

二用自偶变压器220V的0线和24V的0线公用但这0线必须和接地线是同点

第二种方法比较危险最好别用

楼主:
谢谢,已经这样接了,并且我在0v到机壳间的串了个保险丝,原来用1A的,烧了,换成2A的又烧了一次。

网友G:
用表检测后,这样的接法是不可以的,会烧变压器的

网友H:
按图接可以的.!!!!!!!

楼主:
只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不知为什么会烧保险?

网友I:
是不是用成直流的继电器了??

网友J:
如 “刘志斌”老师所讲, 按你图上接屎可以使用的。至于为什么烧保险你可以从保险丝熔断的情况来判断是什么因素导致保险丝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用成直流的继电器了??

最终的确是用的DC12v的直流继电器,因为在继电器的接线端用了两个二极管进行了半波整流。难道这和烧保险有关?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用成直流的继电器了??

最终的确是用的DC12v的直流继电器,因为在继电器的接线端用了两个二极管进行了半波整流。难道这和烧保险有关?

“用了两个二极管进行了半波整流”???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大概是参考某些测试仪表的电路,却忘记了多余的那个二极管实质上是电源单向短路源

楼主:
就是这样接的,怎么造成了短路了?不太清楚。

网友D:
你的两个二极管导通时,24v被短路!!!

楼主:
如果被短路,那就根本不能用,但现在是可以用,只是偶尔会烧保险.

网友L:
1. 把其中任意一个二极管反过来接。

2. 继电器换成DC24V的。

网友M:
输出端的0V可以接地,

两个二极管有错误,直接短路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果被短路,那就根本不能用,但现在是可以用,只是偶尔会烧保险.

因为接地电阻不标准而且不稳定造成上述现象..二极管接错了,半波整流后电压还不足直流12伏.

网友O:
只有在变压器输出侧单端接地时,接地点对地电压才会是0V。

网友J:
正半周或负半周时两个二极管同时导通存在半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接地。用全桥整流不行么?

网友P:
用隔离变压器,照图做,没问题.

网友Q:
不能这样接线,开关电源的电压是两极之间的电压,不是对地的,如果想实现你的要求,可以用继电器过度一下

楼主:
都被搞迷糊了,现在已经这样用了有一段 时间了,只是前两天烧过两个保险丝,但现在用的正常。

网友D:
“都被搞迷糊了,现在已经这样用了有一段 时间了,”

1、23楼的图中二极管处于正向短路状态,只要开机二极管就会崩掉;

2、你的设备现在用的正常,说明你的设备肯定是好的,二极管的接法肯定不是图中所示;

3、只能解释为你的图和你的设备不符!

楼主:
是的,的确是我画错了,两个二极管的正极是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