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QM1H模拟量输出单元没有用电源单元

楼主(2008-07-25):
国外的设备,CPU:CQM1H-CPU51; 最后一模块AP06是两路模拟量输出单元,它没有接模拟量电源单元。CQM1-DA021可以不接模拟量电源吗?如果一定要,那上面的模块AP06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应该是CQM1-DA022模拟量输出单元(无需供电单元)2路

网友B:
你看一下模块上的型号就知道了

楼主:
谢了,图是之前别人拍的,我没有看到事物,只看到一些机器照片。机器现在在客户工厂,使用一年多机器被锁了,决定重新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