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单相220V的电源,怎么能调三相380V变频器

楼主(2008-07-25):
我有单相220V的电源,怎么能调三相380V变频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升压变压器?单相220V进,三相380V输出这样的变压器有吗?着急谢谢!!

网友A:
220进 380出(两根线)

变频器就显示拉。可以调拉

网址:http://www.zhongxin58.cn

网友B:
用单相变频器啊,其它还有什么好办法,请高人说明一下!

网友C:
想变三相380可定做变压器,要不然照三楼的做

楼主:
如果照三楼的做的话,调试的时候可以带三相380V的电机负载吗?

网友D:
带小电机可以北

网友C:
带小功率的可以

网友E:
是不是要根据变压器的功率来看,当然这种变压器肯定很小,不能带大电机了

楼主:
会不会缺相呀,因为升压变压器输出两线的380V。

网友F:
就用单相的的变频器吧;但电机功率不能太大,把电机改成220V接法;

网友G:
照3楼的做。我们也是这样调的,电机要带小点,我们这里是用的0.75KW的电机。如果变频器有没缺相保护的话取消了就可以了。

网友H:
完全依照楼主的要求

你需要做的是自己动手用倍压整流做一个功率匹配的直流电源,然后将直流输出连接变频器两相输入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将正极连接有充电电阻的一条回路上,有的变频器在那条回路上有个二极管,接反了回出现无显示的壮况,但不会有损害.

 ;有些变频器是可以直接连接直流母线的,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I:
一般用单相220V变频器,如果已有三相380V的变频器,可用220V直流电供电.

网友J:
一般使用220V升380V的变压器。就单相的就可以。我这里有全新的220变380的变压器。功率从50W-2000W的都有。我的QQ:187333720。一般如果有缺相报警的把参数改一下,或者把变频器的其中两个输入并起来当一个用,但是有变压器的要注意,变压器的两个脚不能并。

网友C:
着13楼做,如有缺相可调整 参数

网友K:
LZ,买个100W以上的控制变压器就可以基本满足你的需要了,220输入电源接控制变压器的0,220V端子,在0,380V端子接出来的电压就是380V。当然这是不隔离的电压,操作中要注意安全。

网友L:
没试过,就算不报缺相,输出功率也应该不够

网友C:
如负载功率当然不够。则只能做测试用

网友:
我经常用的是单相220V变2相380V的变压器,大部分时间可以满足要求,有些垃圾的变频器会报欠压。原因是无法通过参数屏蔽欠压故障

网友M:
一般测试和修理用变压器是可以的,我用过,调试过最大18.5kw的变频,但通电时适当要加大断路器电流,试运行过3kw的电机!都是空载!

网友C(2008-10-15):
请问哪位高手有ABB550的主板电路图?哪里有?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