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和大豪电脑连接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7-25):
大家好,我想理解下大豪电脑和富士电机的联线问题,这个是用在绣花机上,只有4根线,就是2调整,4号启动     5号-12V    6号+12V

请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谢谢!

下面是用另外一种电脑的配线,但改了不行

 上位机与驱动器之间的配线
上位机 驱动器cn1
3 调整(速度) → 8 *ca 黄
4/8 电源+12v →7 ca 红
          →1 p24 7跟1号之间加一1k左右电阻
1/5 电源-12v绿→14 m24

2 启动 蓝 →4 cont3

网友A:
路过,松下的价格本来就跟富士的差不多,而且控制线都是配好的,老外也只认可松下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还要去用富士的.

网友B:
似乎山洋在这个行业的用量不小吧!

网友C:
就行业而言,还是松下占有量大。究其原因,松下进入中国市场早啊,尤其是绣花机这块。

网友A:
三洋在绣花机上用的非常少,就是松下用在毛巾绣的时候跟大豪系统配合出现问题,大豪发的脉冲有毛刺,松下的滤不掉,但是松下把电容加大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08-08-28):
我知道,请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13764229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