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锻压机操作规程

楼主(2008-07-25):
名词解释:
适用机型:K862,K866C,LKM4000
1.认真执行《锻压设备通用操作规定》有关规定。
2.认真执行下述有关补充规定:
2.1 工作前认真作到:
(1)检查模具应完好无裂纹,安装正确,紧固牢靠。
(2)清理滑块行程空间和模具空间的杂物。
(3)应将模具预热到150°С~200°С左右,并注意工作前将预热件取出。
(4)启动主电动机前,应先试验离合器的电磁气阀,确认气阀动作和离合器、制动器动作准确、灵敏、可靠后才能启动主电动机。主电动机转向必须与规定方向相符。
(5)闭合高度的调正,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调正程序和方法进行。调正下顶料装置时,不准接通主电动机。
(6)作空运转试车或更换模具或调整闭合高度后,滑块的第一步行程只准用"寸动"。其程序是:启动主电动机片刻,关闭主电动机利用飞轮惯性,"寸动"滑块行程。检查模具闭合高度和同心度是否适当,确认无误后,再依次用"寸动"、"一次行程"、"连续行程"各工作规范操作。
2.2 工作中认真作到:
(1)不准锻造温度低于900°С的锻件。
(2)滑块运行时,不准头、手伸入模具封闭空间,不准用钳子伸入模具内矫正或取、放锻件。
(3)经常注意模具工作情况,如发现有松动现象就立即紧固。
(4)将锻坯放入模子及从模子取出锻件时,严禁把脚放在电源踏板上。
(5)应经常清理模具上的氧化皮。
2.3 工作后。应将滑块停在上死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