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油的常识

楼主(2008-07-25):
名词解释:
1、 什么是热处理和热处理油?
答:钢的热处理是将钢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保持一段时间,在选定的工艺条件下冷却,使钢的金相组织发生变化,从而获得所需的工艺性能和机械性能。
热处理工艺过程中使钢冷却所用的介质称为热处理油。
2、 淬火油冷却原理是什么?
答:钢在淬火油中冷却过程是以三种不同方式进行热量传递的,第一阶段是蒸汽膜阶段,冷却速度低;第二阶段为沸腾阶段,此时冷却速度最快;第三阶段为对流传热阶段,此阶段冷却速度较慢。
3、 淬火油特性温度、特性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答:淬火油特性温度是指蒸汽膜破裂即沸腾阶段开始的温度,相对应的时间为特性时间。特性温度、特性时间是评价淬火油质量性能的重要指标。
4、 淬火油从800℃冷却到400℃时间的意义是什么?
答:淬火油从800℃冷却到400℃时间的长短,直接反映淬火油在奥氏体不稳定区的冷却能力,淬火油特性温度高,800℃冷却到400℃的时间短,可以避免零件向珠光体组织转变,从而获得所需要的马氏体组织和下贝氏体组织。使零件具有高硬度、高疲劳强度、高耐磨性。
5、 热处理油应具备哪些特性?
答:由于热处理油长期在高温下作业,应具备下列主要性能:良好的冷却性,高的闪点和燃点、良好的热氧化稳定性、尽可能低的粘度和水分含量,并具有一定的光亮性。
6、 我国热处理油规格标准是什么?是如何分类的?
答:我国热处理油规格为SH0546-92,淬火油分冷浴淬火,热浴淬火和回火油三大类。冷浴淬火油使用温度在20-80℃最高不超过100℃,如普通淬火油、快速淬火油、光亮淬火油、真空淬火油;热浴淬火油的使用温度为120-200℃,如等温分级淬火油,分1号2号两种;回火油也分1号(用于100-180℃)和2号(用于180-270℃)两种。
7、 什么是淬火油,回火油?
答:在淬火工艺过程中所用的冷却介质称为淬火油,淬火油是热处理工艺的主要代表,在回火过程中所用的热处理油称为回火油。
8、 什么是光亮淬火油?
答:被加热到一定温度的金属零件通过淬火油冷却以后仍能保持光亮的表面,该淬火油称为光亮淬火油。通常光亮淬火油加有光亮添加剂,并在保护气氛下进行淬火。
9、 什么是快速淬火油?
答:快速淬火油是指冷却速度比较快的淬火油,淬火油特性温度在580-640℃,特性时间低于4秒,800℃冷却到400℃时间在4-5秒统称为快速淬火油。快速淬火油适用于盐浴炉、箱式炉、中式炉和连续淬火炉对要求高冷速的调质、渗碳等零件和大型锻造件、大型齿轮及淬火压床的淬火。
10、什么是真空淬火油?
答:用于真空淬火工艺中作为冷却介质的淬火油称为真空淬火油。真空淬火油必须具备低的饱和蒸汽压力和较小的蒸发损失,同时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及冷却能力。适用于轴承钢、工模具钢、大中型航空结构钢等材料的真空淬火。
11、什么是等温分级淬火油?有几种?
答:等温淬火是先把淬火介质加热到要求的等温温度,然后将加热零件置于淬火介质中,使下贝氏体组织的转变全部在等温过程中完成,该工艺所用的冷却介质称为等温淬火油;分级淬火是将加热后的工件首先放在稍高于马氏体转变温度的介质中冷却,待工件内外温度一致后,并在奥氏体开始发生分解之前迅速转移到油中冷却至室温,使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组织,该工艺所用冷却介质称为分级淬火油。等温分级淬火适用于轴承钢、渗碳钢制的轴承内外圈,汽车齿轮、精密零件,半轴等工件及易变形零件的淬火。等温分级淬火油分1号、2号两种,其中1号等温分级淬火油使用温度为120℃左右,2号油使用温度在160℃左右。
12、回火油的作用、特点是什么?
答:回火是钢淬火后必须进行的一道工序,其目的和作用是减少和消除钢在淬火时所造成的内应力,降低脆性。回火油具有良好的热氧化安定性、闪点高、传热性能好,分1号、2号两个牌号,其中1号使用温度为150℃左右,2号使用温度为200℃左右。
13、什么叫多级(通用)淬火油?特点是什么?
答:多级(通用)淬火油是指万能(多用)淬火炉中所使用的冷却介质,可对多种钢材进行淬火,即适用于淬透性差的材料,又适用于淬透性好的和易变形材料淬火。多级(通用)淬火油低温使用时(40-80℃)具有很快的冷却速度,相当于快速淬火油,高温(120-200℃)使用时具有良好的热氧化安定性及一定的冷却能力,具有零件淬火后变形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