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lil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5):
一个三轴运动控制系统,X轴、Y轴是圆弧插补,可以用VM实现。Z轴需要根据圆弧的半径变化(电子凸轮),这圆弧的半径怎么指定成电子齿轮的主动轴?

楼主:
VM插补以后,把S轴和N用电子齿轮联动起来,再把N当成电子凸轮的主动轴可不可行?

要不单独开一个通道,计算半径,用DP给N,再把N当成主动轴可不可以?

我能想到的两种方法。(不想用API函数实现三轴圆弧插补。)

网友A:
抱歉,我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圆弧的话,的半径不是不变吗?如果用指令来改变,那么自然也可以同时用指令改变Z轴的运动了。

楼主:
在一个球面上,用激光切割图案。
X轴Y轴走出图案在平面上的投影,Z轴上下运动调节激光的焦点落在球面上。

例如,中间的小圆半径和外面大圆的半径是不一样的。准确的叙述应该是,根据球面上点到球心的投影距离,改变Z轴的位置。

网友B:
 能否理解成做三维圆弧插补?在空间给三点定一个圆弧?

楼主:
和三维圆弧插补比较类似,但不是给三点定一个圆弧。

网友B:
X=R*cos(alfa)*cos(theta)

y=R*cos(alfa)*sin(theta)

Z=R*sin(alfa)

对吗?

通过动alfa和theta变化X,Y,Z都OK了.对吗?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想用多段直线插补拟合。

网友B:
 实际上你可以设计三点(X1,Y1,Z1),(X2,Y2,Z2),(X3,Y3,Z3),通过这三点做圆弧插补就能得到准确的X,Y,Z轨迹.也可能我理解有误,或GALIL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我不是要做三维圆弧插补。

网友B:
 那你准确要做什么能用数学表达式或图形描述出来吗?这样大家更容易帮你想办法.

网友A:
就GALIL而言,大概只能是多段直线插补了.

楼主:
我只需要X轴和Y轴做插补。Z轴只是跟随,而且跟随要求不高。

我看手册上说N轴支持DP命令,但是命令手册上DP命令又没有讲怎么支持N轴。如果能够用DP自己给N轴值,我就可以再用一个电子凸轮来跟随了。

请教刘斑竹,DP命令怎么给N轴用?DPN=?

网友B:
"X轴Y轴走出图案在平面上的投影,Z轴上下运动调节激光的焦点落在球面上。"感觉你这所要的正好是三维园弧插补所能实现的.而您又说:"我不是要做三维圆弧插补".感觉您所需的应该是激光头(Z轴)与球面Z方向保持等距离就可以了.如果您只是在这里问刘版主,并不希望别人插话,在下不再多嘴.

网友A:
那您还不如直接给Z轴位置,何必还要用一个虚拟轴

楼主:
正如“电子凸轮”先生所说,我需要的正是激光头(Z轴)与球面Z方向保持等距离。
而X、Y轴做平面插补。球面是永远不变的,X、Y的平面插补每个工件都不一样。希望能够用AUTOCAD画好图案,然后直接导给控制器。
理论上说,三维圆弧插补也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对每个工件都编程,是我不能接受的,也是用户不能接受的。(图案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