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谁能把三相干异步电动机改为三相发电机?

楼主(2008-07-25):
看谁能把三相干异步电动机改为三相发电机?

网友A:
并三只容量合适的电容就可以发电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并三只容量合适的电容就可以发电了!!!!!!!

网友D:
三只电容可以摆成三角形也可以是星形的.

网友E:
  继续说话呀,并电容,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F:
是啊,就那么简单,加三只合适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G:
多少才算合适??????

网友H:
并电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转子没有磁,用它励磁?!

网友I:
就是啊,并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并电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转子没有磁,用它励磁?!

就是用电容提供励磁电流,70年代流行过。不过异步电机作为发电机运行,效率相当低!励磁电流占去好大一部分。

楼主:
楼上说得对!!!!!!!!!!!!!!!!!!!

网友K:
利用转子剩磁

或者用12V电瓶通一下直流电

网友A:
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L:
并多大的电容,是可以计算的

网友G:
用直流电机比电流电机更好,理论上讲,直流电机跟交流电机可以互换

网友G:
直流电动机跟直流发电机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