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电器元件论坛 》 最可怕的直流电动机直接起动?

楼主(2008-07-25):
有一私人工厂请人按装了一台他劢直流电动机。额定电压Un=220v .额定电流In=16A.电枢回路电阻0。5欧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直接起动了结果造成火灾。你们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有负载?

网友B:
电枢回路电阻0。5欧,这什么电机啊

网友C:
直接起动电流大?启动瞬间电枢反电势为0,故起动电流为220/0.5=440A,对吗?

网友D:
不知道,等结果看,,,,,,,,,,,,

楼主:
楼上说对了启动瞬间电枢反电势为0,故起动电流为220/0.5=440A你看要串多在的电阻?

网友E:
可控硅调压启动。如果串电阻启动,应视负载情况串5-10欧电阻。

网友E:
发错了不能修改啊!

串电阻启动要看负载情况串联5-10欧电阻。

网友D:
没用过大功率的直流电机呢,启动后是不是要把串入的电阻切除啊,启动后电枢的反电动势是多少呢

楼主:
楼上说对了,起动正常后一定要退出串入的电阻。!

网友F:
很多单位就是这样的哦,想省一点钱,结果花的更多。

网友G:
就是啊,直流电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瞬间反电势是0,启动电流太大了!

楼主:
楼上说得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啊,直流电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瞬间反电势是0,启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I:
直流电机直接启动时,电流很大,一般有专门的直流电机调速装置。

楼主:
楼上说得好,加一起动电阻就可以解决!

网友J:
就是啊,直流电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瞬间反电势是0,启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直流电机直接启动时,电流很大,一般有专门的直流电机调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