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西门子变频器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楼主(2008-07-25):
我们这有早期西门子ECO。400。到440。系列的变频器。

这些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问题,电路板经常出现接触不良,弄不好就烧模块甚至爆炸。

并且都是通信控制的又不好改用其它品牌。

那位有没有好的改善方法介绍一下?

网友A:
换6SE70怎样?

网友B:
西门子的这系列变频器是这通病的、没办法的。要是用6SE70系列就不会了(但是太贵)。你的PLC是啥牌子的,是什么机上用的,可以用其他牌子的变频器(修改下PLC的通讯程序就OK了)   我QQ:495118878

网友C:
改善你的变频器使用环境,用西门子国内组装的440变频器,功率最好留一档余量,一般问题就很少了

如果条件允许,用70吧。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换MASTERDRIVES 6SE70系列或SINAMICS S120系列吧,虽然开始投资多些,但是后期受益明显。

网友E:
我们这里6SE70用了9年了,除了风机换了之外,其它什么毛病没有,对发热量大的,通风要做好.

网友F:
我那里用70还是坏,郁闷!

网友G:
电网的质量、工作环境、负载情况等都会引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