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帖:关于直流母线电压波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25):
原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0109380300001#$

楼主:
现在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高压电机启动,交流侧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下降约8V,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波动约12V。
现在的问题是:
直流母线在入线380V时,直流输出508V时,可控硅基本处于全开状态。也就是说无法稳定由于交流电压波动(降低)而造成的直流母线电压。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能使影响降低也好)
1、单台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压由于并有电容,交流入线380V时,测量母线电压可达530V以上。但是整流柜系统后面也相当于并联了很多大小不等的电容,为什么电压几乎没有上升呢?
2、可不可以在整流系统母线排上附加大容量电容来稳定电压?(有没有成型的应用?)

网友A:
楼主也够辛苦的,帮顶一下

网友B:
通过变频控制软件修改可以容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楼主也够辛苦的,帮顶一下

呵呵  谢谢帮顶,

解决不了问题,心里着急啊

网友C:
    一般来说,这样的波动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利用补偿的原理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理.

楼主:
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能使影响降低也好

网友D:
楼主,我想换一个思路去解决这一个问题,因为稳定直流母线电压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看样子你用矢量控制的逆变器的速度控制模式,还是靠速度实现张力和同步控制,是一个间接的控制.

我的想法是用矢量逆变器的转矩模式控制张力,这样可以避开调整速度造成的巨大转矩变化产生的断纸.如果控制目标为转矩,则是一种直接的控制,效果会好起来,而且会适应这种电源状况.

再有,如果直流母线电压有足够的余量就能解决波动问题. 逆变器的设定参数有无关于直流母线电压的设定,计算基准可以定到实际电压以下,这样波动就可以被计算进去,输出电压稳定了可控了就不会出现速度波动问题.

真正的矢量控制直流母线电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我任为从软件上完全可以实现自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