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电机竟敢用6平方的线

楼主(2008-07-25):
新上的设备 两台30KW的变频电机 乙方安装 结果发现用的竟然是6平方的塑铜线 这能用吗

网友A:
16平方/台

网友B:
应该用16平方...

网友C:
还有这种事,现在铜贵了都这么瞎搞,哪天发火灾也不知道.

网友D:
是否是轻载运行,60A的运行电流应该用16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E:
是吗,线路发热吗,电机的启动方式是那种,是否是星三角

网友F:
是否是轻载运行ne!!!!!!!!!!!!!!111111

网友G:
呵,这么省啊,要出问题的哦,空载试试机器有能没事,带载就会出问题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应该用16平方,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用线还要放大一点

网友I:
艺高的人胆大

网友J:
进口的线比国产的线平均载流量要大的多

网友K:
这家单位也够牛的,六平方?十六平方也太小了,二台30KW变频电机满负荷电流要120多A,应当用25平方铜芯线.

网友L:
晕倒6平方厉害,如果说空载试机凑合??

网友M:
如果星三角启动,那么在距离比较短的 前提下勉强可以使用。

网友N:
               6   平方, 牛B人物,      要都这样,电缆厂家快倒闭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晕倒6平方厉害,如果说空载试机凑合??

网友P:
两种可能,,要么对方很懂   要么对方一点都不懂

网友Q:
我们这比你牛,我们那个老头要求每一个修理好的电机要试一下,所以我们装了一条只有4平方的试机线。无论电机大小我们都用它来试。

网友R:
回复楼上;短时间的空载试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带载就不行了

网友S:
                      应该用16平方...

你怕是弄错了吧

网友T:
呵呵;如果是空载的话运行一下还行;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16平方...

网友V:
类似问题本人经历过一次:

我们公司新增的1000KVA变压器,施工单位竟然用185mm2 电缆作为低压总线,施工前幸好被我发现,我当时向他们指出,未经我同意,不得安装,否则后果自负。

当时施工单位竟狡辩说设计图纸上就是这(185)电缆,我说不管是谁设计的,除非领导同意。

其实本人极不情愿趟这混水,因为我们部门的头与施工单位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工程的总承包价已经确定,如果要更换电缆,要么施工单位掏线,要么公司掏钱。如果本人坚持更换电缆,必然得罪领导,如果睁眼闭眼,我是现场负责人,将来出了问题第一个替罪羊肯定是我。

权衡再三,还是将此事汇报老总,搞得老总与部门的头非常尴尬,最终由公司追加投资10万,总算把问题摆平。

网友A:
请教22楼:

变压器的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流如何计算,如何选择两侧的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V:
以1000KVA变压器为例:

一次侧电流 I=1000KVA *1000 /  10000  *  1.732=57.7A

二次侧电流 I =1000KVA * 1000 / 400 * 1.732= 1443A

网友A:
1.732UI=S(KVA)   是这样的公式吗?

网友W(2009-08-17):
多大的电机用几平方的线    有计算方法吗     初学者  别见笑

网友X:
那你就要去看不同的线径的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我建议你去找工具书

网友Y:
这个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