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 OCC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25):
各位高手,现有一台VFD-B11KW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一运行就报OCC故障,去掉模块后加直流电后显示正常,运行也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是模块的的问题吗

网友A:
你最好量一下模块的整流部分

楼主:
变频器的整流逆变是分开的,怎么量呀

网友B:
检查了驱动光耦了吗?

楼主:
光耦已经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2008-09-07):
内部微电供电不好,有一个元件特性不好,一般万用表测不出的。我也碰到过10几次,最后还是解决了。

楼主:
怎么解决的能否告诉一下

楼主:
chygh你好,能否给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D:
occ检查霍而器件,一般是这个原因

网友E(2009-01-06):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故障,已经是第2次出现这种故障了,看来台达的B系列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第一次是别人修好的,这次能到我,可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F:
OCC是好修了.一定在驱动上有问题啊.你在看看

网友G(2009-02-09):
霍尔坏  或者电流检测部分又问题

网友H:
霍尔坏或驱动部分有问题,模块也有可能。

网友G:
单板测试时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量一下霍尔输出脚的电压,偏置过大就是电流检测这部分或者霍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