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TWIDO的PLC,离散量输出模块的NC端口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7-25):
比如TWDDRA8RT这类离散量输出模块都有一个NC端,但是不知道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NC=No/Not Conect.

网友B:
就是空闲的端子,别的PLC上面好像也有这么标的

网友C:
2楼说的不错,尤其是小型PLC上,好多这么标的

网友D:
不用管他,就是不用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