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2008-07-25):
用PID做个恒涨力控制 ,怎么用输出值OP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板的输入脉冲频率?

网友A(2008-08-29):
建个对应关系,

OP: 0%------------脉冲频率1

        100%----------- 脉冲频率2

网友B(2008-11-11):
是哪一方面的恒张力?根据我设计的经验----高速恒张力和低速恒张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果根据你的问题,建议如下:

1、先确定你取样的张力值。

2、张力值和转速频率大致的关系。

3、PLSY中的频率值取这个对应关系的大概值,

4、PID中设定你所需要的张力值

5、PID取自动方向

6、PID计算结果和PLSY中的频率值相加!

上面的方法只能是大概的控制方式,实际运用中PID参数需要进行试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