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LIENT上运行画面切换慢~有何良策!!

楼主(2008-07-25):
1.PCS7 V5.2 SP2升级到PCS7 V7.0 SP1后
2.C/S模式;
3.冗余服务器;
4.WINCC运行后,服务器上切换画面一切正常
5.但CLIENT上运行画面切换比较慢,有部分画面由于变量较多,切换画面的时间大概要5~6秒钟;
请问是何原因?有何良策?请高手指点!!
PDL缓存功能使用,无效果!!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没好的办法,把客服机重新装机子,什么别的都没装,就装西门子的东西。再运行看看。
WINCC和好多别的软件(例如瑞星等)冲突。